4根灯管,有一根不亮了,想把它改成双灯,如何操作?

楼主(2012-01-19):
在原来的四口电源板上改双口的,我只要用两只灯管就行了。请教高手如何改?

网友(点评):
只有加双灯高压条这一条路

网友:
去保护啊。在高压板上。

网友:
换双灯的高压条

网友:
我是去保护用∽

网友:
怎么去保护,弱弱的问下,,,

网友:
问题应该简单化能改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换灯管有那么难吗?

网友:

我只換過一次燈管。沒工具還真的有點難。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什么专业工具,就是螺丝刀,烙铁

网友:
我是一直改高压板  现在基本不换灯管  麻烦

网友:
细心点就可以了,我也经常换的。改高压板,还不如换灯管呢,哈哈

网友:
换个灯管多简单啊

网友:
需要去了高压板的保护,,

网友:
换个灯管多好用啊,还能提高换灯管技术呢

网友:
去保护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去保护或者改双灯的高压板

网友:
有灯管换灯管很简单,没灯管就改双灯

网友:
去保护或者加双灯高压条

网友:
换灯管是不是有什么好工具 我就是用手换  看见就头大啊

网友:
个有个的做法,目的都的把不能用弄成能用的;呵呵~~
个人觉得还是“动手术”好点,就像人生病一样的,
“肿瘤”是要切除的根本,不能只做“治标”的疗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