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长城M99,求指教

楼主(2012-01-19):
长城M99,开机不显示,灯不亮,刚开始测按键无电压,全部换完之后,按键全部都有3.3V左右,但是灯还是不亮,测到3.3V有到主板上,但是线到了 按键板就不足3.3V,并且5V  有时候在按键板上也不够
请问是什么问题,并且看到 主板上MCU  有几脚黑黑的,本来想拖一下的,有没有影响,顾客拿回去了,明天再过来修,黄色线是不是代表12V,我测黄色线的时候只有3.3V左右

网友(点评):
一般是驱动板有故障了

网友:
电源板的12V和5V有没有啊。

网友:
这个型号很多都是电容鼓包。不知道你说的全部换完是换了什么?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电源板到驱动板只要三个电压。(5V----12V)是驱动板主拱电。3。3V是驱动板发给电源板的开机信号。还有一根接地。黄色钱是3。3 V开机信号

网友:
在电源板确定是好的情况下。改一个驱动板。应该就能好。

网友:
按键有没问题?拿掉按键直接短接开机针试试

网友:
M99的驱动板坏的也不少。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只要装的下,耐压达要求,尽量上优质电解。

网友:
别看线的颜色,有些颜色都是乱标的,黑色也可能会是供电

网友:
电源如果正常,那就应当是驱动板了,,

网友:
电压不足跑下就知道了啊,我是不知道正常多少V,知道就简单了

网友:
要先确认是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再动手。

网友:
黄线不一定是12V伏的   具体情况要看电源板的

网友:
开机灯不亮,先测量初级400V整流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测量12V和5V是否正常。
你直接跳到按键板上测量了,高手。
你测量的那个黄线应该是开关脚,3.3V正常。
驱动板坏了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