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区分理解高低电平

楼主(2012-01-20):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039-1-1.html看到这个帖子后,本想直接回复一下的,后来一想,有怕这个帖子会沉掉,让好多人失去这个机会,所依旧另立一帖!让跟多人看到和学习!!!
  在电路中,例如ADP_EN#这个信号,电路中带“#”的信号不能说是低电平,这就错了应理解为当此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此信号为有效信号,相关电路才会起作用,
   就有人问了,那怎样区分高低电平呢?
   回答:区分这个是要看被判断的信号是作为输出还是作为输入!!
    1,党作为输出时,高电平应为电源电压(VCC)的百分之90以上低电平小于电源电压的百分之10, 就以这个Q109A来说吧?N沟道,高电平导通,这里呢就可以这样算3V  x  0.9  =2.7V,也就是说当2脚大于2.7V的时候管子就会导通,(我随便找的图纸随便截了一个部分,(la-4102p的图纸),只有高电平的图解释没有低电平的解释怎行?嘿,这个我就不说了,自己理解,提示一下,个人认为可参照门电路来理解会比较容易区分!

  2,当作为输入时,高电平应为电源电压(VCC)的70%以上,低电平呢应为电源电压的30%以下!

   由于时间太晚,夜已深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举例说明作为输入是高低点评的区分了,我点拨到,得考自己慢慢理解……这样学到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各位加油
    以上可做为互相讨论学习,如有不当之处,望高人指出……嘿嘿……

网友(点评):
写的非常精彩,加分了

网友:
占楼,自认为这个写的还不错,估计有可能被加精……淫荡的笑……
睡觉……

网友:
就是说:根据输入输出,高低电平的计算值是有区别的,并且,带#的信号是低电平使能(低电平有效)。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高于5V就是高电平,低于5V就是低电平

网友:
  我汗。  我图都没看懂。  谁能给我讲讲哪是输入。那是输出。   找个师傅讲解讲解.

网友:
挺好的,很有文采,很有技术

网友:
强烈期待下文,最好多几个例子!

网友:
声明:X,S为未知数(电压),B为控制电压! 计算公式是这样吗?  我怎么觉得不怎么靠谱呢!
解 N官
X * 0.9 = S

P管
X * 0.1 = 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高于5V就是高电平,低于5V就是低电平

上文中提到的电源电压并不是说19v,而是在你判断么某个值时该电子元器件的电源电压,可否理解??

网友:
没明白:这个2.7V 是Q109的控制信号,怎么成为输出信号了呢?是谁的输出?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小小白这基础知识还要补补课^^^^学习中

网友:
还是没整得明白。。。

网友B:
楼主说一下~~Q109A这个信号怎么判断输出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Q109A这个信号怎么判断输出输入?

不可以那么死理解的,在这可以理解成控制……我书面语言表达会差一点……更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

网友:
怎么 感觉 楼主的解释  越来越绕弯呢。。。

网友C:
不完全对, 场效应管导通有它的条件

网友:
没那么麻烦!在咱电脑这行里,超过1V就是高电平了。1V可以导通二三极管,但场管不能完全导通,需要更高的电压。

带#的信号,如SLP_S3#,是指低电平有效

网友:
这样说就有点笼统了,比方说保护隔离好多不都是用的P管吗?那个6-9V的电压都是低电平,不是吗?
所以还得细细理解我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对, 场效应管导通有它的条件

估计是我举例子的时候不能更清楚的表达我的意思,场管当然有他的导通条件,P管低电平导通,N管高电平导通,现在我说的时区分高低电平的问题,哪不对请指正……

网友:
很好的东东 值得易藏

网友E:
中间的那个胡扯,N沟道导通条件是大于夹断区,关你3.3X90%什么事

网友:
学习 原来“#"是低电平有效,以前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好东西~~绝对支持·~~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在电路中讨论高低电平,需要区别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搞得有点晕了,。

网友:
写得不错,支持下,哎,过年回来。第一个回复,留给热心人哦。哈哈。很详细,顶起来

网友F:
我是菜鸟 对于这个 一直很模糊 高电平 低电平  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   上啦信号 下拉 之类的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很好的 比较 通俗的  醍醐灌顶的 帖子

网友:
不错,大部分人应该看的懂,低高电平的值有时要根据实际电路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菜鸟 对于这个 一直很模糊 高电平 低电平  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   上啦信号 下拉 之类的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

多看电路图,多向别人请教,多在论坛泡着,时间长了就会了,而且是在一霎那通的……

网友G:
请教,LZ说到的VCC是哪一个VCC?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简单明了,学习加收藏。

网友:
受教了,谢谢啊!!!!!!!

网友:
楼主错了,你的例子场效应管有他自己的导通电平电压,一般是3.3V,但不同型号会有差距,只要高于或低于S极3.3V就导通,你这个例子完全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高于5V就是高电平,低于5V就是低电平

肯定不是噻

网友D:
????其实我打开电路图随便找了个场管截图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像场管和三极管他的导通其实有导通能力大小的,但一般不考虑,在维修中只考虑他是否导通就可以了!
198601可否能举个反例说说我那个错在哪?也好互相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LZ说到的VCC是哪一个VCC?

具体电路具体对待,VCC是“供电”的意思,并不是具体到哪个电压或者信号,不知这样解释可否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那个胡扯,N沟道导通条件是大于夹断区,关你3.3X90%什么事

呵呵……这个……这个……
首先我没有上过专门的电子系的大学,若是考虑什么夹断层啥的只要看书上的解释就OK了,(只要你有那个能力能看懂书面的解释,但大部分人看书上过于专业的解释会晕掉!)
其次我也是受到别人点拨才知道,病多次测量感觉蛮符合的
晒太阳可否能细细的说明一下你的观点吗?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啊,终于有个概念了

网友:
理解理解。。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打开电路图随便找了个场管截图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像场管和三极管他的导通其实有导通能 ...

你仔细看下场效应管的参数就会发现不同型号的场管导通电压都会有点差距的,你举场管的例子就是个错误,因为平时我们说的场管高低电平导通只是方便判断这个场管是不是在导通,场管的导通电压太明显了,一般都在3.3V左右,但这个不能做为理解高低电平来用,就比如三极管,B极高于0.7V就已经是高电平了,真正的高低电平要看芯片内部的电路,看是否能在逻辑上让芯片认为电压为低或高,是可以通过改变电路来改变判断的。就像有个参考一样,高于就是高,低于就是低,但这个参考是可以变的,这种问题一两句说不清楚,有时间看下电子技术的书会更容易理解。

网友:
首先楼主,说出自己观点是好想法,但开头就有错别字这个得注意了.
其次高低电平不是这样理解的,你那个算法不知道你是想的.信号是看定义,导通管子是看结构的.MS导通条件是GS之间的压差.三极管是B极高低电平控制导通,而这些都有参数的,你还要是在研究下,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
E:\以你说的作为输入时,高电平应为电源电压(VCC)的70%以上,这个图能解释吗?

网友:
S5_ON为高电平信号

E:\新建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电路具体对待,VCC是“供电”的意思,并不是具体到哪个电压或者信号,不知这样解释可否明白?

了解……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我举例子的时候不能更清楚的表达我的意思,场管当然有他的导通条件,P管低电平导通,N管高电平导通 ...

对于TTL电路来讲不是决对的。。。但大部分。。。高电平是要高于芯片输入电源的70%以上才为高电平,
但场管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你举的例子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场管需要多高的电压完全建立沟道是需要一个场管的重要参数的。那就是VT,比如说照你说的方法保隔上的P沟场管导通往往有6V的G极电压,那照你的说法这个6V算高电平了吧????所以话说回来。。场管的导通还是VGS  VDS大于VT就可以导通(N沟道)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学习学习啦!!!!!

网友:
看了半天,越看越迷糊了,楼主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可是601说的也很在理,既然这样,那就灵活运用吧,毕竟我们搞的是维修,而不是做学问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2-02-21):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高于5V就是高电平,低于5V就是低电平

所谓的高低电平不是说你有多高或者是多低,是看你和那个点比了。列如你是19V,你和20V比你就是低电平,但你和18V比你就是高电平。

网友:
高低电平还要看是在模拟电路中还是在数字电路中。楼主好象存在感念性错误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0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