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后电脑开机困难

楼主(2012-01-20):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E3300 @ 2.50GHz
  主板              双敏 UG41MX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7)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3200AAJS-00B4A0 ( 32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8600 GT ( 256 MB / Nvidia )
  显示器            Crystal View CVT0001 Crystal View
  光驱              东芝-三星 DVD-ROM TS-H352C DVD光驱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82801G(ICH7)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2E/8103E Family PCI-E Fast Ethernet NIC
以上是主机配置,按开机键电脑启动,跑诊断卡跑到C6后电脑自动重启反复来回几次后偶尔可以正常启动,前期一直出现过只是重复2次后可以正常启动,现在要7-8次还不能正常启动,前期换过显卡不能解决,请问故障在什么区域,我想应该在复位电路可能多点

网友:
不好说  还是好好查查各项电路吧   你先可以插下内存 你不是跑C6嘛  在跳线  在刷BIOS

网友:
查查电源。   或是 主板哪短路了? 还是去维修电比较好。                        问题解决了LZ一定要通知我,。

网友:
BIOS刷过,N次还是没有用,我们这里的电脑维修店都不会芯片级维修,只能让换主板,请问如果显卡插槽不良会出现此问题吗?

网友:
显卡插槽有可能   桥也有可能的   是不是有集显啊  BIOS 关闭集显   单独试下集显   参考

网友:
遇到过,是改667内存搞定的。。。有些板上800就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我的电脑内存就是一点也不能超频的。就是超过1MHZ就不行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各位如何说~~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