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自检过不去!!!

楼主(2012-01-20):
昂达p35d主板 以前是2160cpu  准备换个 5200的cpu  发现装上后在主板logo界面 cpu就自检不过去了  死在那了  bios清过  外设都拔过  就是过不去  请问是不支持吗?

楼主 先把U分清楚了

网友A:
刷BIOS    试试

网友:
换U了没。。。

网友B:
内存换了试试。硬盘一定要拔了哦。还看一下主板有断线没

网友:
硬盘 光驱都拔了 内存换过  cpu用以前的没问题 换了就死机

网友:
晕 都能显示了哦。 那就是BIOS问题了!以前能点亮是吧。

网友C:
看清楚了在说话   昂达p35d主板  是INTER的板子   以前是2160cpu  准备换个 5200的cpu     你很厉害啊 用AMD的U去换INTER的 U  我很怀疑你是怎么装上的

E5200不是AMD5200+
E5200,INTEL的

网友:
估计换的是e5200

网友:
e5200  不能装上吗?你在茬我是吧!

网友:
刷个最新BIOS..刷了还不行就是主板不支持..换回原来的U试下

网友:
用老u把logo界面去掉吧。看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
换的是E5200吧只是没说清楚吧自己想一下也就知道了

网友D:
以前用着正常吗?换回原来的CPU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试试

BIOS 的型号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着正常吗?换回原来的CPU试了没

多换几个试试吧   还要把CPU和COU座子都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了试试。硬盘一定要拔了哦。还看一下主板有断线没

你这也太细致了吧

网友:
以前的2160可以用  没问题  就是装了5200就卡死在cpu自检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了在说话   昂达p35d主板  是INTER的板子   以前是2160cpu  准备换个 5200的cpu     你很厉害啊 用AM ...

呵呵  我纳闷他是怎么安装上的呢   不支持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两个U都有没能用吗?

网友:
E5200是好的嘛

网友:
看你这个东西,问题应该是这个主板不支持E5200的CPU,估计刷个BIOS就可以的;
随便说一下,如果刷BISO好了,那这个主板真的太差了。应该说P35芯片组,能上所有的775双核CPU的。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不支持的问题,P35的板了,肯定是支持E5200的。除非你的主板是山寨的。

网友:
小白学习来了……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长见识

网友:
放一下电不行,估计就是供电 桥了。

网友:
p35不可能上不了E5200的!!!!

网友:
我也感觉升级下BIOS就可以了~·呵呵~~不是很懂~~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高手们的见解。

网友:
升级下BIOS看看很有可能主板支持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