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5A的可调电源现在只能用到3A就保护了

楼主(2012-01-20):
如题   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可以维修不   ?请知道的师傅给说说

网友:
里面的电流调节电阻接触不良吧。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
我估计问题就是调节电流那些位置了。
会不会就怪旋钮!最大5A 你现在跳到最大只有3A 可以买个 可调电阻解决!或者如同楼上说的。
  其他别管他,故障百分之九十都在那里!

网友:
电流 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