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都有哪些刷bios的方法

楼主(2012-01-20):
请教高手大家都是如何刷bios的,顺便问一下,即便宜又好用的编程器都有哪些。

网友:
都是Windows+DOS双启动,进入DOS下刷

网友:
硬刷:编程器(含专用软件)+取下芯片+BIOS备份
软刷:适用本机还能用,DOS或WIN下的刷BIOS软件+对应操作系统+BIOS备份

我一般都是硬刷,

网友:
有编程器 确实方便  不怕变砖

网友:
编程器果然是好东西

网友:
编程器与DOS下刷

网友:
我认为一般搞专业维修的公司,大都是硬刷多,软刷仅于爱好者多。我经常给软刷变砖的人硬刷bios

网友:
如果你觉得自己专业,那就用编程器刷(先 备份,再刷,万一有问题,再把备份的刷回去),如果你不是专业的,那我就劝你,不要去刷BIOS了。

网友:
编程器和在DOS下都能刷

网友:
哎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还是感觉编程器好一点~随便在网上买个便宜点的就可以啦~~

网友:
DOS下怎么刷?

网友(2016-03-04):
同问DOS用啥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