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三星R45开机过几分钟屏抖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2-01-20):
   昨天接了一个 三星的 R45   开机进系统   没几分钟屏就开始抖    把屏换了   屏线换了   显卡从值了  还是抖  大侠们帮分析一下吧     崩溃边缘

Samsung NP-R45.pdf

网友:
图呢,没图看不到具体情况 哦

网友:
连张图都没有叫人怎样邦你啊。

网友:
不好意思哈。 上了。  上图了

网友:
怎么让你们下载图不拿积分啊?

网友:
  有人没啊。

网友:
集成的啊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查下供电吧!上次修了台  东芝 F50的就是显卡用一段时间就灰屏 G98的显卡 我发了回来换了之后一样的问题慢慢查是显卡供电有问题但是修了半天啥东西都换了也不行最后换了块显卡板! 350买的 收了别人  1300哈哈

网友:
不要把价格说出来吧

网友:
我晕  这外接还没事  我服死了

网友:
我觉得那里虚焊啊!开机几分钟后花,现在已经排除了 屏的问题。
故障范围:软件,和显卡。

软件:重新做个系统 或者进BIOS看会不会花屏!
硬件:重点显卡!(故障怎么引起的,比如进水,或者长时间不开等。询问情况。
如没有,那就要排查了,重点排查虚焊,加旱显卡周边的电阻电容!和接口。)
====
几分钟后 温度逐渐升高,排除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供电也是重点! 可以用示波器,看显卡供电 波形。 可能电容漏电等。

以上个人观念,如果排查完了,我自己都不折腾了。

网友:
再向客户了解一下机器的情况,可以试一下从温度方向入手

网友:
看不到故障图啊。。。。

网友:
查一下出问题时两个电压是否正常。LCD VDD3,INV VDC。
重点查前一个。Q604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2-02-24):
查显卡周围的小芝麻粒吧,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吗!!是画面斗还是背光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