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78-AM诊断卡跑EE,复位灯每隔几秒闪一下....

楼主(2012-01-20):
华硕主板M4A78-AM诊断卡跑EE,复位灯每隔几秒闪一下....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正常,换南桥32.768K晶振和刷BIOS无效!
没有思路了,求助各位!

补充内容 (2012-2-18 14:36):
多谢各位兄弟的解答,此板换IO后好了,可惜不能再编辑上图。

AM2的板子要注意多准备各种诊断卡,有的诊断卡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按不跑码的修就行

网友A:
换个U看看 ,我前几天遇到块,开机有时集显不显示,独显就可以 换了U就好了   原来是240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看看 ,我前几天遇到块,开机有时集显不显示,独显就可以 换了U就好了   原来是240的U

U肯定早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测试下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种问题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B:
华硕主板跑EE一般都是不过内存,查内存电路。

网友:
学习了,向大家!谢谢!

琪维PC -2 严禁灌水
松桃维客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跑EE一般都是不过内存,查内存电路。

换过内存,查过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还有总线电压都对。暂时还没有打信号线的对地值。或许真是北桥的问题。客户答应换板啦,有空再慢慢研究这事。

网友:
查时钟换IO试试吧

网友:
华硕跑EE一般都是内存不过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没修好,时间问题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有可能是地址线断了,或桥虚焊

内存问题??不跑马?

网友:
NB或者IO问题吧。

网友:
IO试试看啊

网友:
桥吧   这样的应该是桥了

网友:
bios可能坏了,我修好过!

网友:
有时间打打AD线数值,看看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有维修结果了没?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复位看一下呢,为什么几秒就复位,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