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亮下开机画面就没了,外接正常

楼主(2012-01-20):
HP 6515B屏亮下开机画面就没了,外接正常,把北桥加焊了下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个机子 u也容易爆的

网友: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说明   U至少是好的 我觉得也是暗屏哦!再仔细看下!

网友:
查显卡外围。。。

网友:
应是暗屏吧,一般只有暗屏会出现这种现像的

网友A:
还可以考虑一下屏线,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考虑一下屏线,屏供电、

是暗屏 我用灯管测试工具外接灯管开机 能看见画面很暗,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AMD 的U吗。果断换个。我刚才一个6535s的也是这样,07的U。换了2个还没好,换第3个果断亮机

网友A:
兄弟啊,还得努力啊。这个情况都没有看出来。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大半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还得努力啊。这个情况都没有看出来。

是 呀 初学乍练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条的问题,能显示画面了,就不会是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