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用了1个多小时然后灭了

楼主(2012-01-20):
如题,用了1个多小时,然后就指示灯变黄了,不显示,瀚视奇 JW199A ,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该加焊都加焊过了,没思路了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看看,不行再外接高压

网友:
不行,把驱动板,高压板,灯管都换了.当然在换之前,要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机休眠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指示灯变黄是没信号,检测信号源和驱动板

网友:
电压不稳定。电容机率高些

网友:
补充下,这台机以前我修过一次,也是这原因,后来我加焊过之后,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吧,又拿回来了

网友:
那些大电容换过了,小的没换

网友:
拆开之后用几个小时,没问题,不过,发现开关管那的散热片有点烫手,会不会是散热不良呢

网友:
大小电容全换,还得换优质电解。
小电解出问题不一定肉眼能看出来,上回买了包劣质的国产电容,什么牌子就不说了,16V47uF,换了跟没换一样,TNND,马上扔了。

网友:
屏芯片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
我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
在亮的时候  把所有电压都记下来   等不亮的时候  看看缺什么电压  慢慢检测  不可乱修

网友:
看看高压包是否坏了。

网友:
就是换电容或者开关震荡的效应管,貌似没别的东西了

网友:
确定主板是好的话,查一下接口那里的电路了,不行刷个MCU程序试一下了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指示灯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