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970A-D3因为风扇短路导致坏了一个风扇插口

楼主(2012-01-20):
技嘉的970A-D3因为风扇短路导致坏了一个风扇插口

圈出来的那个插口坏了,这种情况应怎样排查?
主板在保修期,但是不想发回去保修,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顺着接口跑线,排查,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测测就知道啦,12V的电路不难查的。

网友:
有没有人详细说一下

网友:
查短路最基本的啊。看看mos管。一般12V管子最爱坏了。

网友:
碰完就没免费的保修啦,你可想好了。

网友:
在保修期,去保修.

网友:
你看看在保修之内不

网友:
CPUCORE核心供电 查查看

网友:
你的意思是风扇短路引起的接口坏是么?那现在接口是那种的坏是整个接口没了还是现在连接口都短路了?

网友:
跑线路,查哪里问题,没有图纸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网友:
楼主讲得不详,单是一个风扇插口坏还行,顺着插口跑线路,一般是驱动管坏了。换了就好。若已造成其它电路损坏而不能正常工作的话,还是送保修吧。

网友:
同意楼主,自己不会修只会把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