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LENOVO SL410档LOGO的历险记,最终还是好了!!!!

楼主(2012-01-20):
快过年了,都已经在做卫生了,一客户拿来一台LENOVO SL410的笔记本过要,要求加急维修,说春节要用,我开机看电流可正常跑码!就是档在LENOVO 的LOGO不动,键盘可以正常切换大小写(CAPS LOCK),对于这种问题之前也有一些维修经验,一般都是南桥周边外设所引起的,现进入维修作业:

1:把HDD 硬盘和CDROM 光驱都取下来,同样是档LOGO,同客户报价200块,做最坏的打算换南桥82801IBM,客户想到快过年了,也没有多讲,同意维修。
2:拆机,把BLUETOOTH断开,还是如此,没边法能取的都已经取了,还是动有表仔细量量吧,总不能直接做南桥吧,关键是点胶的呀,是IBM那种胶!
3: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断 coms电池,有现成的BIOS资料,先烧录一个试试,还是故障一样。

4:首先查到硬盘,光驱的STAT的数据线,很正常,一步一步的往下查在查到USB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USB的数据和时钟是正常的,但是在量到USB的5V供电PIN的时候发现阻值只有10欧,通电量电压只有1V,心中暗喜,以为是USB头是不是坏了,仔细看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不过想想问题也不会太大,从5V开始跑吧,量到U30的时候,发现很烫

把U30拆机再量USB的阻值,发现还是10欧,输出部份没有别的了,还有一个电容:拆掉他,阻值正常了,装上U30已经可以正常5V。

5:通电试机,LOGO不档了,已经可以进BIOS了,但是伴随着新的问题出来了,报错0199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一样0199

6:心想会不会是刷BIOS造成的,把BIOS刷回去,还是报0199,一始有些心慌,还是从细心开始,不可能南桥的问题吧,根据维修IBM机器的经验来看,报0199还是南桥ICH外设的问题多一些,网卡。声卡,1394 一个一个的看,当我检测到网卡RTL8103L时候发现很热,拆下他,开机不报错了,该死的,网卡也坏了

7:换了网卡已经OK,报错也没有了,可直接进系统了

8,让小妹装机,整个维修流程结束,200块入手,总一下,维修还是先不要凭感觉换南桥。从简单开始!

网友(2012-03-22):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次次小妹装机,是不是吸引眼球呢??建议把你小妹的图贴出来,以正视听,哈哈
我也想知道,CAPS LOCK能切换大小写,这个能代表什么?请楼主不奢赐教。

网友(2012-02-17):
技术熟练,报价太低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助手更好, 小妹装机 这待遇。催人上进啊~
过程很详细啊,不错。
价格不是很给力,应该二次报价的。

网友:
又是小妹装机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顺便问一下,怎么都有小妹来装机。

网友(2012-03-23):
小妹

网友(2012-01-20):
明白了 BIOS 检测 网卡不过,就卡LOGO 谢谢楼主。
报0199还是南桥ICH外设的问题多一些,网卡。声卡,1394 一个一个的看。

网友(2012-03-15):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1-20):
哦,前两天搞的SL410当LOGO是因为USB口短路,撬开短路的铜片就好了。

网友:
SL410毛病太多了。。还要带胶真是失败

网友:
楼主!很好的思路

网友:
技术员最后是修电路就好了,装机让小妹装相对细心一些嘛

网友(2012-03-22):
唉,最讨厌拆装机器,那个耽误时间啊。尤其C壳下面带排线的,好几次都得拆掉重插。
说的对
小妹妹养眼不?哈哈。。不过也是的。。男的装机不如女孩子。。天生的仔细。。

网友(2012-01-20):
那小妹除了装机,还干啥啊

网友:
*脏话*,亮点都在小妹装机么!!楼主维修都不看了!汗!!!

网友(点评):
怎么没看了。。是最后才写到的小妹装机的呀?

网友:
0199是什么报错   进BIOS按F9可以解决吧

是啊!我的这台是进水的二修机,修好也是报0199进BIOS按F9重启就不报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技术都很好,小妹装机也挺诱人的,这也是卖点,嘿咻!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

网友B:
价钱挺低的啊,你们那里的维修的活都叫你家搞走了吧。才200,没有想到如果真出现点什么意外,这200够不够本钱,呵呵。

网友(2012-03-15):
个人客户这么修的话,200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2012-01-20):
打黑胶的南胶报200太低了吧,并且比较新的机器,最少也要350吧

网友:
思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这样挡logo的不用图纸照样也能修啊!!!学习了一下!!!

网友:
如果要换这桥也有风险啊。。。。。。。。

网友:
确实是报价太低了,楼主的钱途堪忧啊,呵呵,。。。。

网友:
网卡导致0199安全性报错,很纠结。遇到过usb 供电短路,导致档Logo的。一般档logo就是有些外设初始化时粗错。提示报错这个很迷惑。
同意楼主:
3.0
龙爱英
同意楼主:

网友:
网卡挂了BIOS提示什么安全密码之类的,怪。
还有网卡和USB同时出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呢?冬天也没有雷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完之后还是有点迷糊。0199还是南桥ICH外设的问题多一些,也看不太懂BIOS开机提示的英文是什么意思,貌似是开机密码和啥的,不过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和经验。

网友:
就是呀,是不是用小妹装机生意好些哟。

网友:
俺怎么没有小妹装机呢,连小伙子装机都没有,就俺一人

网友:
学习中 值得借鉴

网友:
思路很明确 只是这价格有点对不起你的技术 市场竞争激烈可以理解

网友:
同意14楼的,0199报错,进BIOS按F9刷新一下就行了.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这 样的维修思路很清楚

网友:
很好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等我有钱了 也叫个小妹 帮忙干活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晕。这款机先要看的就是USB阿,0199就是进BIOS按F9 F10这搞点啦 。
这么简单的问题,修的这么辛苦。不过也让你学了不少东东。BGA是OK的。

网友:
不错 好经验 哦 原来是小妹装机…………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也修过 类似症状!新年快乐

网友:
的确有经验就是不同

网友:
怪了  是网卡坏了怎么报密码错? IBM怎么设计的!

网友:
学习了,SL400通病很多。

网友:
呵呵,首先支持楼主的维修思路,其实外设都仔细查一遍挺费心的,没着急干南桥够细心,否则搞不好就把故障搞复杂了,至于小妹装机嘛,呵呵俺老婆可能不会同意哦!

网友:
收200块够招个小妹来装机了吗?

网友:
LZ 不错  对于新手还是可以学习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 楼主,我是新手,想问下,检测这种主板,开机看电流,怎么判断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顺便问一下,怎么都有小妹来装机。

他妹妹   是他的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钱挺低的啊,你们那里的维修的活都叫你家搞走了吧。才200,没有想到如果真出现点什么意外,这200够不够本 ...

同行报价

网友:
才200块!太少了点吧!

网友:
有条有理,思路清楚,很好。

网友:
一定要先摸芯片,哈哈!不摸不来电!

网友:
是插USB烧掉了网卡,还是网卡烧掉了USB没有判断一下吗

网友:
小妹装机,羡慕啊

网友:
很疑惑,屏幕显示“0199 系统安全,重新输入正确的安全密码” ,怎么会是网卡导致的这个错误信息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学习了~~~非常感谢~~~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0199报错密码,。怎么扯到网卡了,真是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新年精彩帖子,顶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是插USB烧掉了网卡,不错啊够细心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个是机器不能关机,也是U口5V短路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立即就换南桥,学习了。

网友:
很经典,不过这种问题LZ说的很对,先考虑别的的问题,410的桥不好弄

网友:
上次有一个同样故障的机器是换了BIOS修复的

网友:
呵呵,看来维修报价和小妹装机是亮点啊。

网友:
这机器不好换南桥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好 蛮细心的如果是我肯定杀南桥了

网友:
这个很悲剧的故障,上次遇到台,待机0.3a  南桥巨烫,但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报价太低了,哎不过现在也是包不起来了,我们这里也只有240左右吧,有的客户修好了几十块钱我直接给他来的一次性报废,才借我心头的苦闷啊

网友:
楼主心还是比较细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羡慕了

网友:
本帖亮点 小妹装机啊

网友:
SL410的机器U30和附近元件坏还有网卡坏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个但是 是USB接口里面供电插短路了 卡LOGO 换了个USB接口 正常了 捡了个哈哈

网友:
先简后繁的步骤很对,特别对带胶的

网友:
让妹子也给我装装机。

网友(2012-02-21):
BLUETOOTH是什么啊?
同意楼主:
5.0
默默的帅着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也叫历险阿?
搂主是轻车熟路,而且有佳人相伴,可是说是潇洒走一回阿....

网友:
来自: 广东珠海
先学好电路咯。。。。

网友:
值得学习 楼主的细心 更要学楼主的工作分配 叫个小妹来装机 哈哈哈

网友:
价格有点低。

网友:
开机档LOGO,应该先断南桥的外围设备,学习到了
同意楼主:
5.0
龙爱英
同意楼主:

网友:
维修很细心的,先动表笔,后换元件,思路明确,支持!!

网友:
看来这贴又火了,主要是小妹装机哈。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
看来真得细心的查一下呀,要不然,真干南桥的话,有点风险哦

网友:
哎。。。电脑维修这行这价格啊

网友:
给力的楼主呀。。给力。哈哈

网友:
CAPS LOCK能切换大小写,这个能代表什么呢,请楼主赐教
同意楼主:
5.0
龙爱英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你那价格也太低了吧,你那是县级吗,收费像这样的最少400

网友:
嗯 思路不错 就是 小妹装机放心啊?

网友:
学习了,先易后难

网友:
报价确实太低呀。技术确实很高呀,。

网友:
修过USB口短路造成挡LOGO的,现在的新机器问题都太多了

网友:
这机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右侧边的两个USB口特别容易坏。里面的引脚弯了也会引起档在开机LOGO的地方。

网友:
小妹装机啊,哦,网卡是怎么坏的?求思路

网友:
学习了    看来以后修机也的仔细查查啊     不能动不动就干桥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打胶的南桥,这种新机器可以多报点的撒,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 很好,学习了

网友:
确实,价格报的是有点低了,楼主思路还是蛮清晰的,很流畅,看着比较舒服。

网友:
好啊,楼主的思路可以学习呵呵

网友:
小妹装机也该截图上传上来我们看下撒。

网友:
我还是喜欢小妹装机!好安逸哦!

网友:
价格实在是不给里~!

网友:
向LZ学习,维修要的就是胆大心细,扎实的理论功底加上丰富的经验。可惜我看书一堆经验太少……

网友:
给力 经验不是绝对的

网友:
不错的帖子,维修费报的有些低了。

网友:
维修经验很诱人~  那个小妹 更是耀眼。~

网友:
步骤很详细,值得学习,膜拜楼主,什么时候本人也能达到如此水平 呢

网友:
求妹纸....装机

网友:
经验不错,可以借鉴,报价适当提高比较好!如果真换南桥,200元的价钱,真没有什么赚的。

网友:
也修过挡LOGO的机子,都是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IBM就这通病

网友:
能显得机不好报价

网友:
修过了 也很奇怪 我那是客户给我 是卡这个的 我还以为是南桥 就报了 换南桥的价格 最后都没动就好了 又给客户 客户有不行 拿来一看是U口短路 嘿嘿

网友:
IBM的新机器都是这样 USB出问题挡LOGO   联想的有些跑55 不显示

网友:
刚接触修笔记本,还没有修到这些问题,楼主思路很好呀 羡慕。

网友:
这不是气我们嘛    你就是小妹装机  我们就是自己装机

网友:
两个完全不相同的问题出现再一起,好像比较难,有没有问客人怎么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的.再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