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高频灶---也许可以做DIY BGA预热

楼主(2012-01-20):
网上卖一种炉具叫做电磁高频灶,央视也有视频宣传,淘宝上也有销售,实际上就是电磁炉的改进版本。要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自己用“高频灶”作关键词到网上搜搜。
我搜遍网络没有找到高频是如何体现的,也就是说没有找到这种高频灶的工作频率究竟比普通电磁炉高多少,也没有说明高频率为什么可以提高效率。
不过宣传上说这种炉子可以烧到400度以上,炉子的保护温度达到550度,而且也给出了测试图片,从这点的确与普通电磁炉有一定差别。既然可以达到这样的高温,炉子上放块铁板,利用铁板的温度来作预热估计应该可以。
从整个看炉子的结构,应该和电磁炉没有差别,能找到的不同点是把陶瓷面板换成了绝热纤维板,并且炉面上还装了几个凸起的纤维条,使得锅底不能和炉面直接接触,个人认为这个才是关键点。这样一换,原来的电磁炉的发热锅体不但朝上传热也向下传热,现在堵住了向下传热的途径,所有热量都得向上传。这样一来有以下两点好处:
1. 减少传入了炉体内部的热量,等于降低了炉内温度,从而可以提高锅体的温度,达到正常连续工作温度在400度以上;
2.普通电磁炉向下传入炉内的热量由炉内的风扇之类的散热系统排出而浪费掉,由于高频灶堵住了向下传热的途径,那部分原来浪费掉的热量也留在锅内,从而提高了热效率。
这样一来炉内的电路设定的保护温度也可以提高到550度了。

有了这样的温度,就可以炉子上放一块发热铁板来作为BGA预热的发热体了。
通过铁板转换后,其实还是属于红外加热方式。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欢迎大家讨论,特别是使用过这类炉子的朋友来谈谈体会。

网友(点评):
电磁炉工作时会产生很强的交变磁场,不怕线路板上的线路感应出电压从而损坏元件?我只是个猜测的想法。电磁炉的线圈只有30圈左右,脉冲电压却有可能达到1000V上下,从变压器的原理来看,0.5圈的线圈就可以感应出16V

网友:
可能有点问题.1.电磁炉加热铁板,此时铁板能传到主板上的温度还有多少?铁板与主板的距离又是多少?
                      2.温度是否十分准确.
                      3.电磁是否会损坏主板?
我设想了个低成本电路,是恒温精度很高的BGA,大家看是否可行,电路如下:

网友:
先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1.铁板直接放炉面上
2.所有的厨房用炉子温度都不很精确,一般要靠离开发热体的距离调节
3.有了铁板隔离了电磁场,不会导致电磁损坏主板。

问题答完了,再来说我的看法。
其实我这里只是说有可能去做,但是并不一定值得去做。首先光波炉、电陶炉来做肯定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同时也更不用担心电磁问题,其次论坛上已经有电陶炉、光波炉做成功的实际例子。和光波炉、电陶炉相比唯一的优点就是发热面积可以稍微大一点,但与红外取暖器相比又小很多。

真要省钱还不如买个1000W的6档可调蚊香型电炉更便宜、可靠、安全,热惯性小。25元都能搞到,最有性价比了。

网友:
《再回大市民》
对你的方案的看法:
电炉丝是可以做来预热的,但由于带电的面积很大,保护措施难做,试验、维修隔离高电压都有难度。
螺线状电热丝往往存在拉伸不均匀引起发热不均匀,热点容易引起断丝,断丝掉落也容易引起触电危险。
这里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楼主说得很好,安全第一,安全上确存在问题.

网友:
回午夜梦回:
电磁炉炉面放上铁板,磁场就闭合了,因此外面只有很少的残余磁场了(即使作为炉子也不容许有很大的漏磁场,那样会大大影响效率的,还会伤害人身)。所以不必担心电磁损坏的问题。没有铁板的话是会损坏的。

根据厂家视频上高频灶放上铁锅的测量结果,外面的电磁场几乎为0.

网友:
这个高频电磁炉可以用,但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我在回复大市民的帖子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你可以再去读一读。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和电陶炉比起来,那个出现的时间更晚,哪个更先进,哪个更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和电陶炉比起来,那个出现的时间更晚,哪个更先进,哪个更有性价比。

这个电磁高频灶出现晚一点。可能作为炊具来说效率会高一些,但我也看到一篇西昌的用户帖子说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因为不清楚事实不好评论。上面帖子里我已经对技术问题做了叙述,如果你有普通的电磁炉可以这样来试验一下:
用一张烧烤纸垫在炉面上,和不垫纸烧同样多的水,起始温度也要一样。是不是垫纸后会花比较少的时间烧开水,如果是的话说明我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纸张会隔离一部分向下传的热能。

高频灶提高效率主要是2点:
1.我上面说过的隔离向下传热;
2.减少了泄漏电磁场损耗;这个虽然能提高效率,但因原先的电磁炉泄漏也不大,所以不能算主要因素。

作为做BGA预热专门去买炉子的话不建议买这种炉子,家里有的话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张老您好  好像光波炉也可以做BGA预热吧 不知道用不用改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您好  好像光波炉也可以做BGA预热吧 不知道用不用改动什么

论坛上有现成的DIY例子,可以不做任何改动。

例子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854-1-2.html

网友:
控温不好办。

网友:
用光波炉吧
电磁炉加铁板,由于发热快,其发热面积其实和光波炉差不多的,还不如用光波炉,不用担心高频问题

网友:
买个取暖器不就行了 没BGA之前我就是这样干的一档预热温度120二挡200度

网友:
还是用光波炉吧

网友:
这东西不会有高强度磁场导致电路板产生感应电流吧?如果这样的话用这东西做BGA做一块挂一块。。。

网友(点评):
没有仔细看帖子

网友(点评):
高频烙铁不是很好用吗?!,高频烙铁的原理和电磁炉是一样的,你不担心把电路板搞坏吧?!

网友:
有人用过没有呢,发表一下!

网友: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做成功的,不过还是要结果多次验证才可以。

网友C:
高频烙铁有屏蔽接地的,这个是开放式的在上面放铁板的话那点热辐射还不如红外砖来的大,用这个的话应该是碳纤维和金属丝的混合编织带才可以发出足够的热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烙铁有屏蔽接地的,这个是开放式的在上面放铁板的话那点热辐射还不如红外砖来的大,用这个的话应该是碳 ...

接地只是对静电有用,对电磁辐射无用。电磁场,电磁波波能靠接地来解决的吗?要电磁屏蔽就得用罩子罩起来,射频电磁场用金属导体罩到里面,频率不大高的要用铁磁体罩起来屏蔽。

高频烙铁也是靠铁磁壳子封闭的,电磁炉也是由线圈底部的铁磁体和线圈上面的铁磁性锅来封闭,电磁炉没有锅是不工作的,里面有锅检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