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开机没有显示。。各电感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2-01-20):
联想R61I开机没有显示。。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开机电流0.75A然后变成0.62就不跑了.
不装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不装CPU是0.53A..
不知道什么坏了...
请高手们指导下//.先谢谢了//
cpu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经中共中央研究,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拿风枪对着显卡 吹个30秒看看

网友:
加焊试试 不行就的植球看看了!

网友(2017-05-27):
我的跟你的有点像,但是我的是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