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显示无信号,接入主机白屏。。

楼主(2012-01-20):
22寸的杂牌显示器。。本来是高压板的芯片烧了。换后。。通电显示无信号。。。接入主机信号后。。白屏。。救命啊。。。。

网友:
改个新的高压呗

网友:
查驱动板、排线、屏电路。

网友:
白屏应该是高压工作了,查一下驱动板吧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试下啊

网友:
对,用通用版点一下试下

网友:
电源板接口电压是不是全部正常  高压部分是正常了

网友:
看驱动部分吧

网友:
检查VGA口,固件,主控芯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出现。。无信号输入。。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可以点亮屏了。。可现在怎么会白屏呢。。。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记得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 赛维克SK-191W的显示器,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12V适配器的那种,高压正常,鼓包的电容也换了,通电显示无信号输入,心里以为好了,可是一接入VGA信号就白屏,纠结中啊 - -

网友:
我的还   纠结。联想的显示器,裸裸机能显示,但壳子一上就白屏了。我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显示无信号的是显示屏,那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驱动芯片 - - 重写资料就不白屏了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哪里么装好,导致哪里短路了,或者是频线的屏蔽干扰能力太差了

网友:
先查一下原因啊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匪夷所思!!搞好了要分享一下(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来分享下。 。。我换了个新的驱动板就好了。。但是没什么技术含量 。。有时间了找找驱动板的电路图看看。。。或者有编程器的话。从新写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