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NP-R25E时钟很烫手

楼主(2012-01-20):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最少有90度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如果机器正常,就不用管了。    但是90度,有点高。。

网友:
这度,一定高了,有无短

网友:
只要能亮就Ok吧,时钟芯片有的机器就热。也许是正常现象。

网友:
可能某些脚被拉到地了或者介入了过高的电压,查查定义吧。

网友:
查查工作电压是否高了 如果有你说的那么高就不太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