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电源输出不稳

楼主(2012-01-20):
    客户拿来时不开通电。我拆开裸板测量 12V 以及5V电压都是正常的。单独接上驱动板。驱动板也能开关机。唯独就是接上灯管电压输入就不稳。 12V 5V 那路 电压都是不停的跳变、 如果不接灯管。接屏线 也是正常。。。断开给高压板的所有供电。 主供电 开关。以及亮度调节。外接通用版 也是不用。鼓掌依旧。。拿其他的电源高压一体版 接驱动板。上屏测试一切正常。  所以确定鼓掌就在电源部分。 电源IC 光藕 50V 47uf  开关管,0.22欧 限流电阻。450V大电容。431 已经全部换完。以及上面的电解电容 也全部换了。电阻测量 没发现有问题的、目前没有任何思路了。麻烦大家给点意见。此版问题,还没修过类似问题。。。之前机器都是 光欧 431 IC 什么的。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外接待用高压板 也是不行

网友:
变压器可能还有问题吧

网友:
累不累呀?换电源高压一体班

Yy.
呵呵,你还不如说换一台新的显示器呢

网友:
就告诉客户板子废了,让他换新的吧。
费那么大劲值得吗?

网友:
  换班了。但是那板子留下了。值得研究

网友:
电源PWM-IC的事,是冠捷代工的吧,  EA1530A看下是不是这个,通病了都

网友:
电源IC 确实是EA1530A

网友:
丫的。。修了N次这样的机子 就是怕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带载不行   电压抖动  都死难修, 一般都不修,干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