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遇到过的奇特故障

楼主(2012-01-20):
今天有一位同行送来一个台式机,故障不定时关机,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可以跑码完毕。
朋友说几乎能够代换的都已经代换过了。
朋友修机也有一定的实力,这个俺心里清楚,根据以上故障判断应该属于软故障,而且故障就发生在主板上。
故障检测结果,CPU散热问题。
查看CPU风扇和支架以及主板也未见异常,最后是在CPU上添加一块铝板,大小和CPU相等即可。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查查吧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这类故障真不好折腾。最有可能的是电压不稳定!拿示波器一看波形。一目了然。 检查下时钟,内存! 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问题吧。不定时关机 首先要检测的就是温度。。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个也能上原创?

网友:
朋友修机也有一定的实力???

网友(点评):
确实阿,实力挺强的。

网友(点评):
那种实力 可不一般呀!

网友:
扣具松了? 有些杂牌的 IntelCPU的主板 是会这样 还有的立着不行 卧倒正常的。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就是CPU的散热问题,一般是散热器脱离造成的。

网友:
直接换个散热器,用铝片垫散热很差的。有两层的隔断。中间的硅脂很容易干(gan)掉。

网友:
奔腾d的处理器吗

网友:
直接换散热器不是更好,,,,,

网友:
换个铜芯的散热器 就行了 不用加铝片 那么麻烦  铜芯的散热效果要比 铝的好的多

网友:
我收过一台AMD6000+的机器,散热器就是铜芯带铜管的很漂亮,不过就是散热效果不行,换一普通散热器温度就不高了,现在没空琢磨扔在一边呢

网友:
学习了。
故障很隐蔽。

网友:
我用过一种叫CPU 散热垫的 原理跟你的铝片差不多 但是它不是整片的 而是一小条 是放在CPU 座子下面 其目的就是让CPU 升高点 跟散热器接触好点

网友:
就怕不热,不定时关机的。

网友:
直接换个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