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80GS主板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12-01-20):
昂达880GS主板。集显花屏时间长达半年。期间加过北桥散热器。调过NB,HT,CPU RAM,电压,频率。都调低了。两条2G内存都是金士顿的,但是两条的颗粒不一样。换过通规格的威刚内存,除了加焊北桥上风枪没试过。反正每次花屏就拔插内存,或者调电压,降低频率。可是用不到三天又花屏、求一个解决办法,内存电压用电表测的1.576Vddr3

网友:
显卡的BIOS能提取出来用软件降GPU的频率吗?不行只剩下加焊或者重做北桥了

网友:
这情况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更换北桥吧···········

网友:
做北桥吧,多数都是北桥了

网友:
单条内存怎么样,还是蓝屏的话,加焊接桥吧。

网友:
cpu也有可能导致花屏哦。有没有换过cpu试过呢?集成bios的显卡bios也可以提取出来修改的,不过要花点功夫。

网友:
家韩北桥或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