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13显示器进桌面就黑屏!!!

楼主(2012-01-20):
acer213显示器进桌面就黑屏!!!应该说是白屏,不是纯黑这种。关了显示器电源出现ACER画面马上就白屏了。请问高手们!是灯管还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不会是灯管和高压板的事吧??哥们你先整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黑屏与白屏差别很大,你的描述不清,,

网友:
我遇见过 滚动条完就黑屏  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点评):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么

网友:
用通用板試下吧。這樣很難說得清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么

网友:
终于查出来了。是屏线的问题,开始以为是灯管问题后来用好屏测试故障依旧,于是更换屏线,故障排除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