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A11C肯定是通病,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1-20):
此机是ATI9200的独显,开机电流上到0.48A然后自动断电,接着又会自动重启,也是到0.48A,但是不会掉电了,不显,拆机时按住显卡位置时能亮,用诊断卡后跑码A7A8,掉电之后重启跑A8E3
有知道的兄弟吗?搞了二天了,头都搞大了。

搜了一下,跟这位兄弟的描述是一模一样,他诊断卡跑的也是A8E3,也是按住显卡有时能亮。
这位兄弟的贴子连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852

还有这位兄弟的描述,都是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393

有兄弟知道吗?我是搞了二天二夜,实在没办法了,才上网搜了一下,没想到都是这个问题,但都没答案!

网友:
直接做做显卡看看把,不过你先亮亮电压,,看是不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显卡做过了,南北桥也做过了,现在就差CPU座没做过了,电压都量了,都正常,正常工作时CPU电压可以上到1.5V-0.9V之间,

开机不动的时候CPU电压就在0.9V不动了。
有没有兄弟碰到这个问题,解决过的!!!

网友:
大家都过年了,没办法,自己顶一下。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发大财!!!!

网友:
0.9是正常的,你那个1.5是偏高了。换U试下,清洗座子,加焊vcore芯片

网友:
北桥至内存的二根信号线导致的时亮时不亮,PCB接线可以解决。

网友:
大过年的还在努力真不容易。维修难做啊

网友:
已解决,在这里感谢 通行密码 给我的无私帮助,是我在QQ上先联系到他的,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得到了他的详细帮助。
本想上几张图, 可是不知怎么上?呵,过程有点复杂。

网友(点评):
怎么好的啊,说一下嘛

网友:
北桥到内存。是断线还是 做桥的时候掉点了啊!

网友:
是怎么接的   告诉下呗

网友:
能否细细说来

网友:
搞点图看看是哪2个信号撒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两个点掉了.引两根线过去到内存那边的...

网友:
掉点是我自己不小心搞掉了,本来我想把URL 连接过来大家都可以看,只是系统提示我没有这个权限,晕。
我只是按部就搬,大家见笑了。
实际过程就是北桥跟内存的二个数据线,重新连接一下就行了。
只是发现我补完点,做完BGA,就可以了,说明里边都连上去了,但为了保险起见,我把那两根线直接连到内存10电阻的前端上去了。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自己跑线。不过用万用表看我的图,其实很快也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