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白屏中

楼主(2012-01-21):
客户拿过来是时而白屏,时而花屏(BIOS界面),在windos会OK一小会,然后满屏竖线。
因为是7300的显卡。二话没说先把显卡做了:现象和以前一样。
有点尴尬,打发客户走了,我手上有正好有Z99的本子:就把屏和屏线换了,哪知道直接白屏。换回来还是白屏。
对了,外接都是OK的。电压没量出来什么异常。
想问坛子里的兄弟有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直接订个显卡版换了得了?
客户比较爽快,只要求好,价格好商量。大家是刷BIOS换A卡还是使用原版的N卡?

网友:
N卡做没好吧

网友:
量下排线是否断路,然后用酒精清洗一下屏幕接口,主板插屏线的接口以及屏线,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