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RS780M 發燙

楼主(2012-01-21):
求救 RS780M 發燙,裸板不插CPU 內存,開機,按 PWR SW 電流上到0.3A,RS780M 大概4秒鐘就會燙手,量BGA IC上面電容 有 2個0歐姆,拆下電容,再量還是0歐姆 ,電容是OK,請問是不是BGA RS780M不良,請高手指導
cpu

网友:
可以查一下电感上的对地阻值,还有RUN的电压,如果是有短路就烧机大法。

网友:
对地0欧 烧机 烧不出来吧 , 查图纸吗 电压去向就出来了

网友:
沒有圖紙 ASUS K51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