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 自已好了?

楼主(2012-01-21):
GA-P43-es3g ,确认电压5VSB,3.3,1.8,32.768电压正常。清Cmos,清洗主板,拆来上去。探究了两天IO(it8718),就是不触发。短接绿线强制加电不跑码。找了一个E6300的U,换上,居然可以触发,PC喇叭有杂音,点亮了,自动恢复最后一次正常的BIOS。再换加E5300正常,自已好了?请帮忙分析。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跳冒接触不好的

网友:
可能CPU脚有问题造成的、、、当时就应该压一下CPU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呵呵 肯定是CPU跟座接触不好,你重新装一个CPU ,再装回原来的,就等于重新接触了原来的CPU。

网友:
CPU座子里面倒点酒精然后上U用手按住CPU拿一字起反复旋转,有时候做完显卡之后就会出现不认内存,此法可以参考,已经出现好多台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