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晕啊,解压掉电。压缩不掉电!

楼主(2012-01-21):
            神舟一体机,笔记本主板跟台式主板的结合。U是笔记本U 内存是台式内存

进系统马上掉电
进DOS测硬盘几个小时不掉电

集成显卡
内存好
硬盘好
系统新装(滚动条结束,看到驱动解压就断电)
老系统(滚动条结束,还没看到欢迎使用就断点)
打算弄掉温控芯片  找来找去找不到这8脚IC。

断电的时候看到电流灯 C.C 闪闪 电流2.0左右跳到1.5左右 就断点了。觉的供电跟不上似的。。。
断点后就不能开机,要拔掉电源再接上去才开机!!!!!!

各位高手来点思路!~~~~~~~

南桥 可能大?还是北桥可能大 ?

最新情况:
GHOST原有的压缩文件解压马上掉电
在原有的系统中随便任何文件压缩再解压不掉电,硬件应该没问题了吧!
GHOST系统克好后,驱动不解压,直接进系统。然后在系统中解压文件就死机了。
但是把原有的文件压缩起来SYSTEM2总有1G 压缩起来再解压很正常。
难道GHOST系统不能用?

网友:
进Windows显卡负荷加大,估计是集成显卡吧,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台一台清华同方的和楼主的情况很像,是显卡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一解压就掉电~~!!!!!!!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先把所有外设原件拆除 裸板试机

网友:
换10a 稳压 先确认是不是电源问题在说啊。。大负载掉电。cpu 滤波,和 公共点的压降,实在不行先那 漆包线顶着。多搞几根 ,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CPU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这块布稳定造成的呢

网友:
有这么神奇的机器?

网友:
就按掉电来修,不用这么复杂的。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就算是换了南桥和显卡也不一定会好。

网友:
加焊下电感  换掉3。3V 5V的电容

网友:
这机器开机正常~基本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问题就应该在信号部分!和软件部分。
硬件:
1.重点怀疑驱动!(系统加载硬件驱动!)
建议用排查法!什么驱动都不安装测试,然后慢慢排查!
2.排查供电虚焊! 这种机器基本不好修,建议每个单元的DC线圈 和芯片都加旱一边!
其他就不好排查了。

网友:
先换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