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1-21):
请教一下,+V3S和+V5S如此设计是为什么,R24的2脚电压应该是5V吗?

网友:
+3VS,+5VS分别用R24,R23 和R16分压得到的电压给U1002B的5脚,和U1002B6脚基准电压比较得到PWR_GOOD3.   R24的2脚不会是5伏的。不考虑其它的5个控制端,这个脚差不多是1.7伏的电压。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1.7V的,至少也要2V以上,不然比较器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电阻是分压用的。如果少一路电压,都会导致R27一脚电压降低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如果R24的2脚是1.7V左右,那么U1002B的5脚也差不多是1.7V,经过和6脚比较,PG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很显然不符合电路要求,这又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V3s  +V5S  VCCP_PG   V1.8_PG  V1.5_PG    都要正常,否则比较器5脚电压就会被拉低到少于2V,比较器7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如果R24的2脚是1.7V左右,那么U1002B的5脚也差不多是1.7V,经过和6脚比较,PG信号应该是低电 ...

单从分压的角度来简单计算得到的。

网友:
大致计算了下3VS经R24/R16分压后是1.3V左右
V5S经R23/R16分压是1.6V左右
这个2VREF应该是1.2V的电压 正常情况下U1002  5脚必须高于1.2V U1002才可能输出PWR_GOOD
楼主查下看这个2VREF是怎么得来的应该是经过电阻分压得来的1.2V的电压

网友(点评):
在同一电阻R16上不可能同时产生1.3V和1.6V的。这样电路是不平衡的。只要存在电位差并构成回路就会产生电流的,至到不存在了电位差为至!

网友(点评):
这样的电路不能用简单的欧姆定律来计算,最起码得用节点电流法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如果R24的2脚是1.7V左右,那么U1002B的5脚也差不多是1.7V,经过和6脚比较,PG信号应该是低电 ...

这个问题我帮你这样简略分析一下。
一、只看3VS、R24、R16一路,这一路中的电流=3/(68.1k+49.9k)=0.00002542
二、只看5VS、R23、R16一路,这一路中的电流=5/(102+49.9k)  =0.00004464
三、以上两路同时存在时,在R16的的电流是以上两路之和,约为     0.00007,
      则R16的压降=0.00007*49900=3.5V
四、3.5V这个电压比3VS还要大,不合理,我猜想,这个电压也就是3V。不知道实测是不是这样。
以上个人理解,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你跟楼上犯了个同样的错误!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圈,好像明白了点,R16的1脚电压应该是3.3V和5V两个电源电路的代数和,具体过程不会计算,不过想来应该大于2V.

网友(点评):
不仅大于2V,要大于3.3V,不然电流回流到3.3V,有损坏3.3V电路的危险。

网友(点评):
要小于3.3V,搞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圈,好像明白了点,R16的1脚电压应该是3.3V和5V两个电源电路的代数和,具体过程不会计算,不过想 ...

你说的很有道理,是代数和,而不能简单的进行每个支路的运算。我用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运算,其中只考虑+5、+3两个支路。电压应为2.09V.也可以运用基尔霍夫定律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有道理,是代数和,而不能简单的进行每个支路的运算。我用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运算,其中只考虑+5 ...

其实知道得用基尔霍夫或克希霍夫之类的公式来算,只不过学的这些东西这几年都忘的干净了,甚至连公式名都忘了。见笑见笑。

这个计算机器倒是不错,传个上来吧。

网友:
这电路觉得有问题。
我们重点看后面
PWR_GOOD_3
这个信号应该是3V的电压吧。
所以前面的结果应该也是3V。希望楼主把图纸发出来。

补充内容 (2012-1-27 23:37):
考虑到了。只是后面PWR_GOOD_3应该这个信号的意思是。开启信号,3V的电压。
所以前面要正常的话,应该要得到这个3V电压才对。

网友(点评):
你错了,你没考虑到有LM393的存在。

网友:
路过,你们都懂的好深奥啊,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网友C:
lmzs的砖头拍的好,强迫自己把KVL、KCL简单复习了一下。

详细计算过程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2-1-26 18:24):
LMZS兄弟提醒:
    公式二字打错了,应该是 Uda+Uab+Ubd=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mzs的砖头拍的好,强迫自己把KVL、KCL简单复习了一下。

详细计算过程如下图:

嘿嘿!哪个学校毕业的?公式列的有点错误,望改正,以免误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哪个学校毕业的?公式列的有点错误,望改正,以免误导啊!

呵呵,还是你厉害,没能逃过你的眼睛。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V3S和V5S两个信号同时有才可以工作

不能叫信号吧,两个供电都得有才行。

网友:
这个用10楼的模拟电路就能很好的解决了啊

网友:
围观和学习,又有收获,对楼上各位的严谨认真表示敬意。

网友:
越学越觉得复杂了,基尔霍夫定律今天第一次接触,这个定律对于学电路很重要是吗?我一直都是自学的,没有经过学校系统的学习,学好电路除了这个定律外,还需要别的什么定律吗?我应该用什么教材才能彻底的掌握电路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
简单说这个图主要就是检测R30-R24-R23这3路电压,必须都要正常,然后和R16分压得到一个大约2V多肯定大于R21的2V基准电压,来实现比较器的同相大于反相输出一个高电位让R25拉高到3V输出PWR_GOOD_3,

网友:
别瞎忙活了,这种复杂电路电压电流的计算绝对需要【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则】、【戴维南定理】、或者节点法、网孔法等,要列出几个方程式来才能有正确答案。欧姆定理只适合单一支路的电压电流计算,遇到这种电路也是无力回天,别瞎忙活了。我大一(2009年)学的,现在都快忘完了,不然非给你列出式子来不可、、

网友:
越来越学不懂了。太复杂了

网友:
应是高于2REV的

网友:
各位大佬果然基础牛B,我光看就看了一上午才理解!

网友(2015-11-11):
不会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