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为啥不能保存COMS设置?但日期可以保存!

楼主(2012-01-21):
手中一块intel的DP43TF主板,开机按提示不停按F10出现启动项选择,上面出现IBA GE SLOT 00C8 V1327下面是硬盘盘符,没有光驱和优盘的盘符。此主板默认从光驱启动,想改从U盘启动,启动按F2进入设置,找到BOOT选项,将UEFI BOOT选项开启,按F10保存退出,仍然看不到光驱和优盘,重启按F2进入COMS设置进行查看,发现刚才改动的地方没有变,再次将其开启,同时将日期也调乱,保存退出,在重启进入查看,发现日期能保存,但UEFI BOOT选项还是没有开启!断电,取下主板电池测量电压正常,顺便恢复出厂设置在该页不行,想不通了

网友(点评):
cmos电池电压正常 不一定有电流啊

网友:
顺便给大家拜年了

网友:
开了写保护吧?看跳针或BIOS设置

网友:
能否详细说明?为何日期可以改呢

网友:
这种情况太多了,好多板的BIOS必须是开机时检测到有U盘等启动设备,才会出现在菜单里。如果开机时检不到,即使原来设的是这个,那也会被删除。

楼主用U盘不能启动,可能是不兼容。多换几种启动U盘,一定可以成功。

网友:
谢谢!刚才进COMS里没有软件写保护功能,待会换个优盘试试看,不行就把主板拆下来看看有写保护否  换新电池无效

网友:
我修过的华硕主板种这种现象一般更新BIOS即可解决,INTEL的不知道。楼主不防升级下BIOS试试看

网友A:
刚才更新BIOS还是没有解决,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更新BIOS还是没有解决,怪了

你试一下老毛桃,用这个工具做的启动U盘的兼容性还不错。(实际用U盘来模拟USB硬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关键是开机启动看不到U盘盘符

网友B:
是不是量的HDD-CD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量的HDD-CD哦

呵呵!我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怎么修电脑呢?!
更新BIOS时进DOS界面过程似乎不正常,进入后一直显示flashing motherboard firmware:就不动了,等一个小时也这样,强行关机再开机进系统后也有提示更新BIOS成功,但BIOS还是原来的版本

网友A:
flashing motherboard firmware:
中文意思:闪光主板固件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ing motherboard firmware:
中文意思:闪光主板固件

这个应该说的是:正在刷新主板BIOS固件。

网友:
试试仔细核对主板的型号吧,可能你刷的和主板不一致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