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BGA返修台跟CF280T比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2-01-21):
(图片)

网友(点评):
从图片上看这机器应该是2温区的估计价格也就低了去了

网友:
你到是放上点资料呀,光看图谁能说出来好坏.

网友:
这个应该拿来做烧烤很不错!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三温区的吗?

如果只有二温区,那是没的比的。

网友:
这个是利洋 IR9000的吧?暗红外加热,应该是两温的

网友:
不好说,各有所长。。

网友(点评):
你说的长应该是它价格比较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三温区的吗?

如果只有二温区,那是没的比的。

这个是IR9000,上下加热,应该是二温吧。
商家说这是红外,原装德国红外加热板,比热风好,不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不过害怕卖花称花香,所以想问一下那个比较好。
IR9000 和CF280T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IR9000。
跟CF280T比那个比较好。

两家都没用过,只用过-卓帽-老的两温,比较偏向热风+红外预热,全红外有人说好有热说不好,论坛里也有讨论。所以不知道,要是我选就选280但是没钱买,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IR9000,上下加热,应该是二温吧。
商家说这是红外,原装德国红外加热板,比热风好,不容易导致主 ...

全红外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不论。

商家说德国原装,不容易变形,这个很可能对。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二温区的,因对付无铅、灌胶等问题比较难受,必然会遭到主流的淘汰。

网友(点评):
红外的很好用,各有所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家都没用过,只用过-卓帽-老的两温,比较偏向热风+红外预热,全红外有人说好有热说不好,论坛里也有讨 ...

商家说CF280T是热风的,会受环境影响,发热芯是国内产品,寿命不长。而且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不知真假。
还说IR9000是原装德国发热板,寿命长,红外比热风好,不受环境影响,主板不容易变形,成功率比热风高。

现在我想会不会是卖花称花香,谁有专业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商家说CF280T是热风的,会受环境影响,发热芯是国内产品,寿命不长。而且容易导致主板变形。
不知真假。 ...

我用卓冒两温区,那个鸡是比较老的,开关键崩了半边。设定是有铅的上温190无铅的上温210左右,下温200。无铅的练习拆桥几次都没拆下,上温到了250都不行,有一次强行撬桥把铜线都撬起来了,后来把下温升到215就可以了。
所以自己感觉是机器和操作都很重要。
附注:我刚学完回来,单算自己干。BGA台大概操作了10来次。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红外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不论。

商家说德国原装,不容易变形,这个很可能对。

三温是下面多了一个嘴,会比较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卓冒两温区,那个鸡是比较老的,开关键崩了半边。设定是有铅的上温190无铅的上温210左右,下温200。无 ...

这商家还私人给我看一台他们正在研制的BGA,还没推出市场的。是IR10000。正在测试阶段。
这个同样没有三温,只是下面改用了发热管。还没推出市场,到了推出市场不就变成了非主流。汗颜。
不知道三温好在那里。??????

网友C:
  三温到底好在哪里还请用过的回答。我没用过。两温区我拆过红胶和白胶的桥。黑胶老师说IBM的笔记本最喜欢,他的做法是宁可坏桥也不坏板但没机会实践。
  我在广州的时候看到基地的260有卖,特意找老板问附近有没有档口在用,他给我找了个档口,我问过档口的人,说还可以。
  如果楼主是网购的话,大概就没机会听使用者的真正意见了。

网友:
我是网购的。所以在这里问。没人知道吗。无言。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啊~~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温到底好在哪里还请用过的回答。我没用过。两温区我拆过红胶和白胶的桥。黑胶老师说IBM的笔记本最喜欢, ...

我直接问商家就是给以上的意见。
怕卖花称花香啊,所以在这里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问商家就是给以上的意见。
怕卖花称花香啊,所以在这里问了。

你搜一下论坛,BGA台热风和红外的帖子是有的,你看一下相关的帖子。想必参与讨论者有人用过红外的,你不妨站内短信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搜一下论坛,BGA台热风和红外的帖子是有的,你看一下相关的帖子。想必参与讨论者有人用过红外的,你不妨 ...

查了,基本说各有各好。无言。
另外这个IR9000还可以接电脑,设置,记录曲线等。
CF280T和IR9000不知道那个比较好。超级无语。

网友(点评):
天地飘流,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这个还能跟CF280T比?没得比的,二温区,下部温度整板加热对无件伤害太大,三温区就是这样来的,局部高温以减少温度对元件的影响

什么接电脑,什么记录有个屁用,你又不是开厂,最重要是维修的实用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能跟CF280T比?没得比的,二温区,下部温度整板加热对无件伤害太大,三温区就是这样来的,局部高温以减少 ...

接电脑是记录曲线,和观察曲线,设定等,怎么会没用。
如果说二温区没的比,那他那台新的不就变成非主流。
还是不明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电脑是记录曲线,和观察曲线,设定等,怎么会没用。
如果说二温区没的比,那他那台新的不就变成非主流 ...

我说得这么白明,你还不明白.你选那台肥猪流的话,你还要再购买三温区的.
想明真相自己看无铅资料去吧,看下部温度最高多少度,对温度和工艺了解才能选机.
最后毫不客气的说句,那台新的不旦是肥猪流,还是垃圾一台!拿来烧烤还可以,做无铅是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得这么白明,你还不明白.你选那台肥猪流的话,你还要再购买三温区的.
想明真相自己看无铅资料去吧,看下 ...

下部恒温170,下部还可以有多高,主板耐得了吗。

下面也可以用区别发热的。商家说最高1200c,看发热板只是900c。

卖家提供的曲线图。

所谓三温就是下面中央多了个嘴,即使只用中央加温,比这个二温好在那里。
难道这个二温下面不能局部,不明真相。
你说来说去都没说到重点,你说你已经说得很明白,可见你多白。

网友:
卖家提供的SMD
Suit for welding, remove or repair packaged devices such as
BGA,PBGA,CSP,multi-layer substrates , EMI metallic shield
product and solder/lead free Rework 、welding

要点
1. Upper Heater (German infrared heater)
2. Highly Sensitive K-temperature sensor
3. PCB Table
4. Power Switch
5. Bottom Temperature Control
6. Cooling Switch
7. Lighting Switch
8. Stop Switch
9. Start Switch
10. Upper Programmable Temperature Control(USB connection notebook computer,
carries on the curve control)
11. Bottom Heater (German infrared heater 900W)
12. LED lamp(Import LED lamp, long service life, the luminosity high)
13. X-Y Lifting Regulator
14. Upper FAN (Taiwan imports fan, cooling fast)
15. Bottom FAN (Taiwan imports fan, cooling fast,Within the machine accessories heat
dissipation, security)
16. Above section connection mouth(The Upper heating, fan)
17. Temperature probe connection mouth (Upper)
18. 220V power
19. Connect computers serial interface(IR9000 support USB connection, using a laptop
computer)

网友:
我看你是做广告的多,这趟混水我不搞了,你要这个二温区吧.恭喜得宝!

网友:
做广告,广告放在你面前比都不会比,说什么三温。
我问好在那里,那台比较好。结果搞出什么烧烤.....

网友:
三温区的好 不知道卖个两温区的 回来自己在中间搞个850风枪进去 可不可以

网友:
拆焊台啊,好东西

网友:
如果是货真价实的德国货的话,我挺支持的话,但是要用料板亲自尝试一下。

网友:
三温区的  还是觉得要好些

网友:
说实话,高手用土炮都在做桥。工具讲的是性价比。工具是死的,是要靠人用活它。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建议二个东西都试一下看看,如果哪个实用,哪个更适合自己,就卖哪个,只卖适合自己的,不卖贵的

网友:
一看就不咋的

网友:
我不认为,光靠暗红外能有效的防止主板变形,防止主板变形是多方面的原因,不是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那就很奇怪,同样的问题,三温比二温好在那里,为什么当初设计会设计成这样。
应该是上下加热嘴都一样才是,而不是下面加热范围比上面大。
三温比二温好在那里,完全不明真相。

网友:
个人觉得看做什么用,小店的话东西杂,无铅有铅台式本本,天地漂流说的有道理,对无铅来说,三温的好做,另外觉得尺寸也要考虑,感觉小了点。

网友:
这东西自己认为好就行,还对得起它的价钱
别人的意见再如何也只能做为参考 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的两温区啊。哪能跟280的三温区比较。做无铅时就再明显了。两温的做无铅很吃力,加上红外损耗大不再说了,还容易引起过冲,

网友:
       想请教一下大师门几个问题,三温区的底风枪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与上部加温平衡温度还是为了局部升温?如果是为了局部升温,两温区也可以做得到。还有无铅的为什么两温区不好做?是因为底部温度不够还是因为什么(400度够用了吗)?再有,网上大把视频,两温区拆装无铅的,迅维首页里的视频也有,难道是假的?以上我真的不清楚,希望能说说三温的主要好在什么地方,是两温无法做得到的,请多多指教。
       再请教多一个问题,通过电脑加软件来控制曲线难道不比温控器自身的单片机强吗?为什么带电脑控制功能的温控器要比没有的贵?只是为了多此一举?我有个数字万用表可以连接电脑记录数据,如果没有电脑记录,用眼跟本无法看到瞬间跳变的电压。说明原因最好用数据和理论来论证,不要以个人的主观来论证。在此谢过!

网友:
39楼的说的不错,两温的底温过冲是个事实,所用发热器件不比热风好控制,请教一个问题,过冲10度左右会影响结果吗。

想起这个热过冲的问题,再看一下最后那个新品照片,底加热改成光波炉的原理,是有目的的,发热砖加热过冲是因为本身器件特性造成,停电后内部的还要继续往外散发,除非在控制器上下成本,光波炉就好点,停止加热后发炉面以上的温度下降得比较快,因为有一层特殊玻璃隔往,内部的温度不好散发出来,加上内部有散热风扇,相对控制加热过冲要比发热砖好,当然最好的还是热风,要停就马上停,温控起来相对容易。

网友(点评):
其实顶楼的那个也是个光波炉预热,三根500W的灯管,就是1500W最大加热功率。

网友:
信不信自己去计算:
260售价不到4000,280T售价接近6000,结构上没有太大差别,控制仪表上换成触控,这就是说仪表上换掉的成本增加2000多。楼主顶楼的机器仪表成本低于260,结构成本也低于260,(可以通讯的PC410和不带通讯的差价不到100)

260:2个PC410,1个普通温控表,1个风扇控制
顶楼:1个PC410,一个普通温控表
上加热:热风头的价格高于红外头

预热方面:
260需要多一个底热风高度调节和底热风本体(至少200元以上)。
预热部分:顶楼的三根碳纤维灯管(算是最贵的灯管了,是不是碳纤维我还看不出来)+黑晶玻璃和260一组发热砖的价格相当或者略高(不超过高50元)

成本上看280T的成本保守估计高于顶楼的机器2400元以上。

当然他也可以说进口的灯管特别贵(再贵也就用10000小时左右,国产好的也能用10000小时),进口的发热砖特别贵,这样我也就无语了。

好不好用的问题我不好回答,本人那个也没有用过。所能了解的也就是淘宝上的销量和客户评价。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查,无需我来说。

网友:
要看实用性的,而不是看成本。
成本最高实用性低也是没用,一个成本高自然就买的贵,相对CF280T来说都贵出两千。
这个已经说明贵或者成本高,并非什么优势。也无法解释那台比较好。
还有上下喷嘴当然有2个PC410了,这是常识吧,最后顶楼那个都有1个风扇控制,主机后部都有风扇。算他两个吧。

网友:
进来听各位老师高论,主要也有心要入手了

网友:
成本是比不是260的,两个风枪和两个PC410价格不低,如一楼的跟260价差不大建议买260,但我想知道的是三温的比两温的好在什么地方,那位能准确的说说。顺便回答一下我40楼的问题,这也是楼主想知道的。

网友(点评):
我在淘宝上查到是5500元

网友:
回楼上40楼的第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师门几个问题,三温区的底风枪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与上部加温平衡温度还是为了局部升温?如果是为了局部升温,两温区也可以做得到。还有无铅的为什么两温区不好做?是因为底部温度不够还是因为什么(400度够用了吗)?再有,网上大把视频,两温区拆装无铅的,迅维首页里的视频也有,难道是假的?以上我真的不清楚,希望能说说三温的主要好在什么地方,是两温无法做得到的,请多多指教。
---------------------------------------------

我只能大概说一下,楼主能否满意就不能保证了。
三温区主要为对付无铅焊料的,因为根据回流炉的经验理论预热温度最好是比焊锡熔点低10度左右(网上可以查到这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一般使用的217度熔点的无铅焊锡预热温度在207度左右,对于2温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
1.全板预热到207度左右的预热温度,这个温度显然不是所有的PCB板都能不发生软化的,全板软化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形问题不用我说吧;
2.降低预热温度,这就意味着作业部位达不到最佳预热的效果。

对于3温区来说,作业区之外可以预热到PCB软化点以下,作业部位预热到最佳预热点,为防止作业部位软化变形,有些BGA返修台还在作业部位加局部支撑来解决。

网友:
现在淘汰了吧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用吧

网友:
试试xxxxxx的吧

网友:
再请教多一个问题,通过电脑加软件来控制曲线难道不比温控器自身的单片机强吗?为什么带电脑控制功能的温控器要比没有的贵?只是为了多此一举?我有个数字万用表可以连接电脑记录数据,如果没有电脑记录,用眼跟本无法看到瞬间跳变的电压。说明原因最好用数据和理论来论证,不要以个人的主观来论证。在此谢过!

--------------------------------------------
这是你的第2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用外部通用电脑作为上位机控制不可以,主要是在操作方便性上来考虑的,外接电脑通过接口下载数据到BGA机是不是会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通用电脑没有专用接口对应BGA机上的控制器,一般用232接口下传数据,但速度也不会太慢(要传送的数据并不多),如果有USB接口或专用的接口(好像是485,记不清楚了)那更不是问题。

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你的BGA机是工厂使用,每台机器弄几台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来操控是否合适?还有就是直接在BGA机上操控显然有这样的优点:操控的便捷性好(不用来回跑着操作);节省工作占地面积,工作场所更简洁。

至于价格问题,在网上查不到专用的触控温控器销售信息。不过要做图形处理一般的单片机是不大能胜任的(单片机开发板销售信息里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至少也要用32位的单片机,加上专用开发,销售量不大(与通用的电脑销售量是无法相比的),价格肯定高。工业产品只有量大才能便宜这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解答,非常满意。

网友:
刚开店不久,还没有买BGA  基地的CF260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而且我看了下 旁边的店3条街有接近10家的电脑店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一家有BGA的 就商城里面到看到有好几台   CF260拆无铅的板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手脚熟练了,一样用,实在不行转让个380给你;呵呵!

网友:
在与使用了,也要看个人喜欢 红外的 热风的我一直用的是280热风3温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三温区的吗

网友:
这个东西6000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