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710FHD液晶电视按待机后背光亮无图像。

楼主(2012-01-21):
    长虹LT42710FHD液晶电视按待机后背光亮,但无图像,也没有开机画面,接音频也没有声音。灯管一直常亮,再按待机可关闭背光。测电源输出为5V为6.8V ,24V开始28V,运行几分钟到32V了。请高手帮助!

网友:
图象处理心片是不是BGA的 可能虚汗,还有就是先把电源修正常了吧

网友:
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所以它们的公共部分先查一查,,如电源等,

网友:
先看一下屏线吧。

网友:
是不是屏上面的逻辑电路坏了

网友(2012-03-04):
明显的电源电压偏高,先把电源修好,再查主板和逻辑板.

网友:
先查电源!!!

网友:
在信号处理部分,可以开关机说明控制电路是好的

网友:
修电视 该修电脑原理可不一样 区别大的很    你先弄清楚电源的工作原理把

网友:
像这种故障首先要确定电源板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主板的几个DC/DC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确定下一步工作哦

网友:
先查高压板了,可能是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部分,再来查驱动板吧!小小建议

网友:
电源高这么多,还不赶紧的~~~~

网友:
电源高的离谱,先修电源吧。

网友:
先看电源输出正不正常,然后确定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12V正常吗.我看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恐怕已经把主板烧了

网友(2012-04-10):
我现在手里面 有一个 42寸 康佳的    刚买了一 年  零 3个月  就挂了 现象跟你说的现象是一样的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去找售后 售后告诉出质保了  维修费得 好几百。。。。。  感觉这个东西跟液晶显示器的原来差不多吧? 寻思 自己拆开 看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TCL 46寸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一样,目前还没有查到原因。比液晶显示器难修多了。

网友:
查查高压板是否工作,滤波电容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