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三星nc10上网本的显示屏背光不亮

楼主(2012-01-21):
我的三星nc10上网本的ied显示屏背光闪一下,就不亮了,仔细看有图像,但非常暗,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排线已换过。

网友:
自个不是搞修理还是送到专业地方修吧免得扩大故障。除非自个搞研究用途另当别论。

网友:
多为  LED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屏是LED的还是LCD的?如果是LED那要换屏,如果说是LCD那看一下灯管或是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条 或 灯管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灯管的原因吧~~呵呵~~~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