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声卡简单故障维修

楼主(2012-01-21):
过年前一天,还奋斗在各种电子器件前的朋友们,辛苦了,给你们拜年了!

前几天收到一台旧主机,是以旧换旧的,闲话不多说了,收回来发现,加了USB声卡和独立声卡,我直接重装系统,发现加的独立声卡有用的,没必要加USB声卡了哇,系统未发现集成的声卡芯片,于是拆掉独立声卡,拆出来看是集成的ALC101,从料板上拆个去换上,开机有声音了,嗯嗯,以为OK了,试音乐的时候发现只有右声道有声音,左声道没有,再拆出来,发现靠近螺丝孔位R383掉了个电阻,打打阻值,发现,应该和右声道是一样0欧电阻的,从料板上拆个去,OK,左右声道都有声音了。

分析:ALC101坏了,然后电阻掉了看出来是因为机箱设置不合理,挡板位置 如果装独显,显卡上DVI口又是在最顶上 很容易卡住,不太好安装,所以装的时候碰掉的,现在新显卡倒很少会把DVI设计在最顶上了,以后装机这里必须小心啊,另外,我装这种就先把显卡装在主板上,然后把主板推到位置 拧螺丝,这样就避免了碰撞了。

题外话:声卡芯片好多好像不通用的,我还一块主板也是声卡问题,是ALC650 拿ALC655代换,发现后面插孔没声音,前面有,但是只有左声道,我再拆个655去换,后面前面都有了,但还是只有一个声道,这个655用了才几分钟,坏了,重启后,系统认到的是个PCI调制解调器,这块板子是462的,NVIDIA芯片,拆的料板是INTEL的,我想想还是等有650芯片的时候再试了,感觉不同型号代换还是有要求的,上次上了个HIP6602ACB代换RT9602把北桥给烧了,擦擦,太悲剧了。

网友:
AC'97声卡是通过AC97总线挂在南桥上,AC9协议还包括modem,所以能认出modem并不奇怪,但是没有modem芯片的话是没用的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没想到过还有这茬。。。不过代换让我感觉比较难

网友:
哦~~学习了啊~~~不错 ~~~支持一下 ~~~都使知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