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DHCP服务启动不了上不了网

楼主(2012-01-21):
acer笔本win7系统,上不了网,本地连接可以连接上,但获取不了IP,查是DHCP 服用没启动(路由没问题),想手动启动该服务,提示错误: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想手动设置IP也设不了, 但tcp/ipv4属性设置点不出来,设不了IP

网友:
重装系统啊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除了从装外没别的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