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00

楼主(2012-01-21):
求助!!!
手中一台联想SL500,用电池单独开机内显暗屏,外接正常。用充电器一切正常!这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貌似电池隔离电路到高压条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没调亮度啊

网友:
屏坏了,我遇到过,

用充电器一切正常,说明屏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上电池的时候查供电。

网友: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吧

网友:
直接查开启 不行把开启改个线路!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时查一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通病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亮度调节没有调啊?

网友:
肯定有主板上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啊,仔细查查高压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