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路由器连接IPTV和电脑同时拨号上网?

楼主(2012-01-22):
如何用路由器连接IPTV和电脑同时拨号上网?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拨号?是ADSL吗?如果是,那就再路由器里面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以及连接Wan的方式。可以设置成手动拨号和自动拨号(也就是路由器和宽带猫一开机它就会直接拨号连接网络)。如果你的电视能连接网络应该连上网线就能上网了。

网友:
4口路由猫一体的可以,像电信送的那种

网友:
本来就可以同时上网和看电视的啊

网友:
电信送的iptv机顶盒就是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上的吧,只要你路由器拨号了iptv就能随时收看。

网友:
注,IPTV和宽带是各自拨号的,它们有不同的服务器

网友:
各自拨号,无法连为一体吧。

网友:
对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