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卡装的催化剂居然没有超频选项

楼主(2012-01-22):
我的A卡装的催化剂居然没有超频选项? 我的显卡是X1650    核心 RV535

为什么人家的催化剂 有怎么超频选项呢?有图有真相 请看 我的催化剂是10.2 的 人家的是7.8的 但是7.8我却找不到

网友:
软件高题高深得很,很少研究,还是到网上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吧,求人不如求已

网友:
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消息~~~~~

网友:
就这集成显卡怎么超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2600的,只能往小了调不能往大了调

网友A:
驱动也是区别对侍的,你的这的核心就是超不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也是区别对侍的,你的这的核心就是超不了呗

用第三方超频软件 还可以超上 688显存(默认500)  核心628 默认490

网友:
没什么好超的?费那个劲干什么,卖显卡的巴不得你超频烧掉几个。

网友B:
需要配合黑盒装的CPU   才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配合黑盒装的CPU   才能有。。。

不是吧~~~~显卡催化剂 没说明呀

网友D:
那就在用7.8驱动呗,高版本驱动本来就是新芯片用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在用7.8驱动呗,高版本驱动本来就是新芯片用的好用

问题是 找不到7.8催化剂  网上说7.10 催化剂 也是带自动超频功能 但是我下了 一样不见有~~~

网友:
还是有的,这么的吧,你加我QQ

网友:
我的QQ是3928320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显卡催化剂 没说明呀

刷bios能刷出来超频选项  新一点的A卡  配合AMD黑盒装CPU    会自动打开超频选项

网友:
经过大师指点 自动超频 只有X2600PRO 显卡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