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硬盘坏道

楼主(2012-01-22):
一块WD80G盘有大量坏道,做过selftest以后,检查发现还是有不少红块,用PCI3000测试过磁头,没问题,像这样的坏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硬盘有坏道怎么用软件处理。

网友:
最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有软件说明。

网友:
我会啊
表有问题

网友:
麻烦说详细点  什么表有问题   怎么处理

网友:
有可能校准没跑好,也有可能硬盘老化了。

网友:
再跑一遍,跑完低格一遍看效果。还是不行就算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你们说了跟没说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