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遇到宏碁和方正通用板 代换后能不能刷回原装LOGO ...
请教 遇到宏碁和方正通用板 代换后能不能刷回原装LOGO???

楼主(2012-01-22):
宏碁290和方正H320主板都是通用的 还有联想旭日150 我是宏碁290本本 找不到原装板 就用了H320代替 可是宏碁外壳 开机方正科技LOGO 能不能找个宏碁290 BIOS文件刷成宏碁的LOGO……??请能手指点…………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2016-07-24):
找个好机器把BIOS读取出来不就好了啊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这个BIOS,你按照版号搜索一下就有宏碁得了,不行BIOS也可以改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