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做显卡芯片,到温度后是马上停止还是...?

楼主(2012-01-22):
BGA做显卡芯片,到温度后(如:上温220-230度)是马上按停止按钮?还是按照原来设置的降温曲线(160-80度)再按停止按钮。想请大家讨论一下。

喊锡化了没,可以用镊子触碰。如果做多有经验了。可以根据温度,大概到多少直接关掉就好了。

网友:
先自动降温然后直接关闭

网友:
直接停止,节省时间

网友:
大家同意直接停止,节省时间这个观点吗?

直接不好啊 慢慢自动降温的好

网友:
直接停卡不好吧,要不BGA机器怎么还会有个慢慢降温的过程

网友:
走完曲线,要好一些。

网友:
走完小心烤化了

冰块做的呀
要是真的烤化了,那说明你的曲线设置是错误的!!!!

网友:
我就是是怕走完烤化了,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停止。

网友:
小东西还是用热风枪好点吧

网友:
我的是直接停机然后马上把上风嘴移开不让冷风吹到芯片防止温度下降太快芯片容易损坏!(热涨冷缩)留其芯片自然冷 很多BGA都没有降温曲线的我就没有降温曲线的!

网友:
就如楼上说的,跑完就停止然后移开上风嘴再让其自然冷却

网友:
让机器把温度吹下来,机器吹的时候温度也是个循序渐进的降温过程并非一下子温度就降到底

网友:
路过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降温曲线是没人用还是没有用呀。

网友:
降温曲线我个人认为是有用的~~而且我感觉用了会比较好一点~~主要在于如何设置降温曲线~~呵呵~~个人观点~~路过~~

网友:
直接停机然后马上把上风嘴移开不让冷风吹到芯片防止温度下降太快芯片容易损坏,楼上的这个方法可以,我会试下。

网友:
个人觉得爱坏的芯片 温度够了立马就停下来比较好些没有注意过 只要温度够了我就停下来

网友:
呵呵,马上停机,移开风嘴,自然冷却。BGA没有下降温度曲线。

网友:
跑完就停止然后移开上风嘴再让其自然冷却 ,下风嘴温度高于上风嘴
看来这两个方法大家用的比较多,用降温曲线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