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10G 掉电求救

楼主(2012-01-22):
刚接到手 就按下开机键 屏幕无显示 电源灯亮了差不多5秒的多久断电了。然后就拆机  先把无线网卡拆掉了,在试开机,这下就能显示开机画面了,不过进入BIOS的时候 就死机了。求师傅赐教

网友:
考虑下南桥

网友:
求4710G的电路图,这台机子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这种都是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南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