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上电问题,

楼主(2012-01-22):
一块映泰Tf520主板,是采用南桥+IO的开机方式。75脚是连接到开机按钮。76脚是PSON,72脚是发到南桥的PSOUT,71脚是南桥返回的SLPS3信号。奇怪点有两,一待机情况下,SLP信号是低电平的,而这块主板是高电平,二把IO的71脚扒开不和主板接触,居然也能开机。呵呵,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查下IO相关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
待机时,76脚高电平,IO坏。或是测一下76脚与ATX14脚相连的线路的元件。

网友:
我是菜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待机时候,PSON76当然是高电平啊,要是低电平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查下外围电路是不是另一路的电压给南桥的一个高电平信号,或者85脚发出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待机时候,PSON76当然是高电平啊,要是低电平就自动开机了

我查了一下,这个主板的图纸,76脚直连ATX14脚,正常待机是高电平。如果你按下电源开关,测南桥发给IO 71脚SLP_S3是否是持续的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断开IO71脚与南桥相连的电路,分别测IO和南桥的好坏。

网友C:
呵呵,关键是我没发现楼主现在这块板什么故障!现象是什么?所以不去考虑这个电路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嗯,确实不知道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懂啊~~学习一下~·看看各位高手是怎么修的~~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关键是我没发现楼主现在这块板什么故障!现象是什么?所以不去考虑这个电路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就是不开机啊。有一块,Slp是低电平也开机,有一块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个主板的图纸,76脚直连ATX14脚,正常待机是高电平。如果你按下电源开关,测南桥发给 ...

我断开了啊,断开也能够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