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1-22):
大年三十还接到一单,搞完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01

拆机后发现机子以前有修过,查了查图纸发现之前应该是15V的切换电压出不来,后来上家直接用VIN分压到15V,510872

待机时打了下电压有16点几V。正常。去打5VPCU 正常。 再去打3VPCU 只有2.89V(偏低了) 这时待机电流一下跳到0.004,再次尝试按下开关键,仍然没能触发,3VPCU主要直接供给EC,(其它地方的都是做电压切换源,和上拉),先查一下EC工作条件。VCC 2.89V  VCCRTC 3.3V RTCRST3.3V LID# 高电平  ACIN 高电平 NDSWON#有跳变 S5_ON 没发出  心里有点底了。要么3VPCU发出不正常,要么最大可能是EC拉低了(因为供电南桥VCCRTC的3VPCU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上拉都有经过几十K的电阻,后级拉低可能性不大。而其它的一些小滤波暂时忽略(因为实在太多了))。说干就干吧,先对图找一下PAD点。

找了半天没找到JP2。应该是没用到了。那就只好翘了,翘起PL8和PR109 2脚,导线直连。。
再次打开可调电源。。。去。电源还是0.001,再用万用表打了下3VPCU。。电流又上升到0.004了。原来故障点还是在PCU的产生
先用焊铁把待机芯片ISL6237拖焊一遍,无果。。再认真想一想,造成3VPCU偏低的可能性,1。ISL6237频率不正确   2。反馈电路  3。自举升压电路  4。MOS导通不完整    由于手头没有6237,有也不想先去换。QFN的   先查查反馈,测了下反馈上的电阻PR109(这个反馈其实也就只有一个0.4欧电阻,没有用到电容),再换了一个0.1U的升压电容。再次无果。 心想该不会真要换6237吧。这可订不到货啊。。剩下只有尝试换一下MOS了。想到导通不完整问题。突然间闪过了墨星大哥的神功(利用半导体遇热阻抗降低的原理),如果MOS真的是导通不完整,那么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应该可以让其导通更好些。怀着试一试的想法把可调电源打开,手持850对着3VPCU  MOS吹了几下,电流马上升到了0.01。看来还直管用。哈哈。  再打一下3VPCU,3.3v终于出来了。按下开机键,触发了。。马上换掉3VPCU 上管。。再冷却后反复测试N次后装机交货。。

结语:可能这次的维修走了点小歪路。老鸟们或许在测到3VPCU只异常后就会马上先更换MOS。。但正因这样,也发现了用热风判断故障的另一个办法。。下次遇到电压偏低的情况,或许可以先用热风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这么隐蔽的故障也能找到,佩服!实际楼主并没走弯路,常理先查供电、反馈、MOS、芯片。

网友:
先查EC条件是为了大致判断EC是否有故障。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
年30的还能接道单不错啊  如果修不出来机子可能要过年了  哈哈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过也学习学习啦!!!!!!!!!!!

网友:
稳扎稳打的修法,不算走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