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焊接技术 求MOS管的焊接方法还有QFN的芯片

楼主(2012-01-22):
大过年的,搞了套风枪洛铁回家练,打算修好一个主板,知道是什么问题。可是我的焊接技术烂到家了,在一块板上焊I/O,把底盘的焊盘也焊掉几根出来了?有什么办法补救?然后吹MOS管,吹一下坏一个,我想是我用镊子挑G极S极了,挑一下就断了,请问你们是如何吹MOS管的?风速及温度,还有就是你们是不是直接吹下来,不用挑起G极S极吧?QFN封装的芯片求焊下方法?

网友(点评):
听别人的意见只能参考。这个实践动手能力要很强的,给你说太多理论,不去做,是不行的!只能从中少走点弯路。

网友(点评):
搞個下加熱, 你會發現容易多了..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过年啦  就歇一会儿吧!  新年快乐

网友(点评):
要想人前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想提高自己的技能就不要松懈,别人休息时自己就多学习,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焊盘掉Pin一般是因为烙铁头温度过高或焊接加热时间过长导致,实际焊接中烙铁温度一般是360~400℃这个范围,焊接时间最好控制在5秒以内。至于MOS管吹坏那么你取元件时要注意均匀受热,不能抵着一个地方吹。我一般使用的方法是一端堆锡用烙铁加热然后镊子轻轻撬起(注意不要撬坏元件),另一端用烙铁一刮,MOS管就下来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楼主MOS管要几度的风枪可以吹坏啊。。

网友(点评):
要把MOS管吹坏,也很难呀,,

网友:
哈哈,这几天我也在家练基本功。

IO的用风枪,350度、风速4就吹十秒吧。

网友(2012-03-26):
IO芯片之类引脚密的最好使用风筒,芯片受热温度均匀效率也高。

网友(2012-01-23):
键盘口、USB口等烙铁好久也焊不下来。

我在想是不是功率不够?明天用风枪试下了。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板子是无铅的,焊锡熔点较高,且主板铜箔有散热作用,拆插件有条件最好使用锡炉,效率高,而且焊盘处理得好的话看不出维修痕迹和新主板一样。

网友:
功夫不到家

网友:
你还是多练练吧.

网友:
多学多练,熟能生巧。

网友:
楼主也太用功了吧!

网友:
心急不了的,慢慢练吧。。

网友:
多看饼哥的教新手的捍接视频,论坛上有,自己找一下.

网友:
用好的设备效果要好些。

网友:
找废板多练练

网友:
慢慢练,修炼内功 现在我可以完整吹下mos管 嘿嘿

网友:
这个就是要练习的,,,

网友:
拆无铅的,先焊上一些有铅的焊锡,这样就比较容易拆下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我也这么用

网友:
直接风枪吹!对于显示器ban9cai用烙铁堆焊!

网友:
我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焊枪  我 一般都是调最大   靠感觉   有时候 无铅  要催时间长一切  10来秒 吧    看自己手感   和风枪 拿的手法 技巧

网友:
烙铁焊I/O,是不是温度设得太高了?一般我都是设在380°。风枪吹场管要均匀的吹,四周都受热,等看到锡发亮了镊子一夹就起来了

网友:
mos什么的,300度,转动几下,十几秒就可以拿下来了!
对于键盘接口什么有,用最大的,来回吹,不要停在一个点上,等能动了就能拉下来了

网友:
找废主板多练习下

网友:
这个属于基本功,多练练就好了,我刚学的时候天天都是换电容换芯片

网友:
感觉奇怪了,LZ好像不适合焊接,焊接技术差维修技术应该不错的哦!

网友:
多多练习才行。熟能生巧。

网友:
我也是基地买的852D第一次拆MOS管 就成功了啊 很简单啊。IO也拆过,只是焊接上有点费劲

网友:
我一般都是温度最高 风速最大  5秒就拿下来了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刚入行,得多练练

网友:
焊接时一个熟练工种,需要大量的联系,自己总结经验!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风枪温度每必要这么高 的 还烧电炉丝呢

网友:
5楼的是什么风枪啊350度10秒搞掂?

网友:
这个要慢慢自己研究吧,我现在最怕的是周围有电容或一些塑料件,一不小心就给吹坏了~

网友:
月饼老大原创的焊接视频没看过吗?

网友:
这些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既感觉的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找废板成练习了,多失败几次就好了~!

网友:
你调的多少度,看来我下次也要注意。。。。。。。。

网友:
强扭的瓜不甜,强拆的件不全,靠的是巧,而不是蛮力,拆东西的深切体会。温度不够,不能霸王硬上

网友:
多练习练习

网友:
风枪感觉还是气泵型好用,风量大,无刷风机用过低档的,差点把主板吹穿了

网友:
你还是好好卖东西吧,别再修了,

网友(2012-02-28):
真是好东西,可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烙铁头弄干净,多上助焊膏,

网友:
多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
熟能生巧。要多加练习!

网友:
要的是技巧

网友(2012-03-31):
同事用两把电铬铁加热,5秒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住要是手感 可以用放大镜 对I/o脚

网友:
焊接这种东西是没有捷径走的,只有靠自己不断的练习,才能掌握技巧。在用风枪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在一地方长时间加热,更加不能去挑芯片的脚,加热的时候上点焊锡膏。

网友:
哎.搞两片坏板子.焊上半个月.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