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DISK STAR HDT722516DLA380硬盘在数据恢复软件中只认128G

楼主(2012-01-22):
我手头有一块 DISK STAR HDT722516DLA380硬盘,160G。在半年前我想试试MHDD的一些功能,但忘了试了哪个命令。重启后竟发现没有了E盘,于是就不再用这块盘了,这两天终于有时间来恢复这块盘E盘的数据了,但用SuperRecovery恢复时只能找到两个分区,选整个磁盘恢复也只能恢复C和D盘的数据,仔细一看原来。它只能认128G的磁盘容量,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请高手赐教
注: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里也只认128G

网友:
mhdd  把e盘隐藏或合并一区了   用DM重新分区应该就可以认到了

网友:
但是E盘有数据呀,不敢随便动E盘,而且现在我把E盘重新创建了个分区,用DiskGenius打开提示分区错误,再创建分区提示与某个分区重复。
况且它只认128G,怎办

网友:
最后一个分区可能隐藏了

网友:
用WINHEX看了下,分区表中C、D、E三个分区的容量和实际容量相符,容量相加是153G,就是在资源面板中显示总容量是128G,
E盘还有很多数据,急呀
大家看下怎么修复这个错误呀

注:
E盘是后来重分了一下区,使用正常,但就是在恢复软件里认不到E盘,硬盘总容量也只有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