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8不充电

楼主(2012-01-23):
用电池能开机,插上适配器不充电,拆机后发现无acin#,供电电路上的Q2烧了,看不清楚Q2的具体型号。求大家告诉Q2的参数。

网友:
按感觉找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这么干  直接找个换上去试试 不行再换一个

网友:
请高手出场^^^

网友:
呵呵,料板上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看线路自己找个相近性能换就行了。

网友:
管脚一样就可以替换

网友:
上个图上来,多为N沟道

网友:
多为N沟或下个图或料板拆啊 慢慢试吧!

网友:
先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可以判断是什么管子,

网友:
N够到MOS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