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ELL V13 笔记本开机找不开硬盘。。。。

楼主(2012-01-23):
         我DELL V13笔记本玩了一个通宵之后,关机带到公司去的时候开机找不到硬盘,能进PE,GHOST也试过,BIOS里面的硬盘接口也改过,不行,拆下来接在台式机上又能找到HDD,能进系统,求解....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 刷BIOS解决,我是ASUS的。 换个硬盘也可以使用,就是那个突然不能用。开机黑屏

网友(点评):
是BIOS设计有缺陷。加旱那些没必要。说不定还死了呢。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啊我不太懂楼下解释一下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吧 把硬盘接口重新安装一下 再放电试试 大过年的估计维修店都关门

网友:
接eSATA端口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线是通病

网友:
可能南桥的故障 加焊试试

网友:
查查 SATA硬盘接口 阻值是否正常不行就换个硬盘排线 或硬盘转换头慢慢试吧!

网友:
CMOS电池放放电,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硬盘线,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同意加焊南桥。

网友(点评):
不用怀疑了,我就是Dell维修站的客服,这个机器有技术发文。如果过保了,就用导电银漆连线。

网友:
硬盘线坏掉了

网友:
打下SATA口有无波形

网友:
换根硬盘线就好了,V13这个问题是通病,不用怀疑!

网友:
强烈支持换线 自己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 开始不相信 换了 没想到就是好了啊 通病通病~

网友:
我就是叫人帮我飞线,搞OK的,高手啊

网友:
学习啦   我马上就飞线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