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L-IQ35主板不停重启原因求助

楼主(2012-01-24):
现有一块联想L-IQ35 VER:1.0的主板开机后不停的重启,试过更换电源及内存都不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装CPU就不会启动,不插CPU四脚供电线也不会重启,CPU换过也不行,重启诊断卡代码为87,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给个维修经验出来。,开始怀疑是CPU供电有短路造成的,但测试CPU供电各原件都正常,此主板为双BIOS,如果有此主板的BIOS的朋友请提供一下这两个BIOS的程序给我试下,一个BIOS上带一个黄点还有一个带一个红点,分别为U20(黄点) U42(红点)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
全板的供电先打一下

网友:
既然是两个BIOS,那你可以调换一下。也可以两个一起拆掉不让POST看还会不会重启。重启是亮机重启还是不能亮机,有些机子检测不过内存就会重启

网友:
呵呵,先恭喜新年发财!着个是技嘉代工的?

网友:
此板IO SCH5617 南桥82801请问迷个IO参与开机吗,查资料没有查到,路线好象电源是南桥出来的,不过电压只有1.7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南桥挂啦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看是不是复位信号方面出的问题呢?

网友:
谢谢大家此板故障已经修好啦,是CPU供电路中有一电容损坏造成,此电容外表看来完全正常,但拆下来测试时漏电严重,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了,BIOS程序我已经用编程器备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发给你。,

网友(点评):
请问你是如何测试电容漏电 的?很想学学。。。

网友:
我也遇见了一块,正在修

网友:
找找是不是和你的毛病一样,不过io是83627dhg-a

网友:
SCH5617  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2-03-14):
那个板子第一步跑87重启是正常的,清掉CMOS后就是那样的,要自动重启两次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