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版白光T12控制器

楼主(2012-01-24):
STC版白光控制器,简单实用

来点加热视频
[fl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QzMDQ3MTY0/v.swfl[/flv]
再来点洞洞板布线的图和安装方法

第一部,把LCD弄成8线,一般1602上面都有预留一些贴片位,把背光和电源连接上,再弄个10K电阻把lcd_r/w连接到正电源,
这样lcd与电路板的连线就剩下  - + EN RS DB4 DB5 DB6 DB7 ;注意正负,可能有的lcd部一样;
第二步:上7805和150的电阻把5V弄好,上stc和lcd 连上5V;检测正负,然后通电。这样好了一般。注意ic第一脚,弄个油性笔点一下焊接面,免得看错,来个杯的;这样好了一半;
第三部;上LM324;这个也部难焊接,用四个贴片焊接省事。注意正负极。400的贴片可用个500+2K并上;这里还有个电容,这个比较重要,要是有wima的最好,比独石好(原创);焊好通电,这样lcd应该可以显示;(可能出现乱码,没关系,弄好后初始复位就好);
第四部:上irf9540+2N5551;5551这个就随便,没有什么9014等就随便但要注意脚位可能不一样;完成边角开关连接就ok
最后一部,第一次复位操作,按菜单键进入菜单,按四次到dufule选项,再按+执行;重启ok
注:JM为跳线,用点有皮的细电线或是网线;焊接时长线可先飞一下,弄好后再去修焊;
部上代码了,弄好后再去拼代码,慢慢调慢慢无语,试试stc的烂。祝大家成功咯;

网友(点评):
我几年前在网上买了几个,都用了好几年了,才几十元,不用自己做,太费事。

网友:
资料下了下来看了一下觉得电路图中Q1不能导通,那个红色圈住的地方是不是少了个电阻呢,本人莱鸟,不知正确不!!!

网友:
画错了,那个地方应该断开才对

网友:
自己做太麻烦 网上那种板子多的是  能用就可以了 我的几把 都是简易的板子  头和芯 一定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