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过年的,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了。。

楼主(2012-01-24):
我现在的用的是仿白光的936焊台,现在用的烙铁头容易发黑。我用完都是喂完锡的。用时温度一般是400左右。现在请教一下了,大家用的是什么烙铁头,哪个品牌的好点,介绍一下。。祝 大家龙年大发。。可以发站内短信给我。。谢谢

网友(点评):
开始用的时候,如果锡挂好了,一般烙铁头不会氧化的,我用的是安泰信的烙铁头,一般能用3-4年,

网友(点评):
400度,我觉得有点高了,我用白菜白光,340度都合适了,回温也很不错的了。

网友:
焊台也很重要,焊台温度不恒定烙铁头也容易钝化...

网友:
温度高了,,烙铁头质量也不是很好

网友:
400伏高了。有铅的280左右就化錫了。无铅的350也够了。温度高是容易黑。

网友:
安泰信的飘过     时间长了都有点发黑的吧   我的也发黑

网友: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把温度开到中间,估计是两百多的样子,然后上点锡.等要用的时候如果感觉温度不够高 才开高一点用,用完了一定要在调回去,因为高温很容易发黑的.

网友A:
你们用的是什么烙铁头了。。。站 内短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的是什么烙铁头了。。。站 内短信。。

老板淘宝上买的 二十块左右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淘宝上买的 二十块左右一个的..

能不能给一个链接啊。。谢谢了

网友C:
烙铁头当然是用越贵越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当然是用越贵越好的啦

这个不一定了,有高人在用5元一个的,也很好。。。取一下经,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
温度偏高了对元件也不好吧?

网友:
买个  白光的吧,  工具不能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