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据恢复需要喐些专业知识

楼主(2012-01-24):
本人想开设一个数据恢复,但没有专业知识,也不知道需要哪些软件,大约需要多少钱投资。谢谢!

网友:
这个先得上课 看书 了解基本的再投资

网友:
还要看你自己是否有客户关系啊什么的 才值得投入

网友:
有人说,维修就是找出坏的地方,把坏的配件换掉,这个过程需要检测配件好坏的工具,还要更换配件的设备等。
其实,数据恢复也是一个道理,首先要知道哪里被破坏了,就把那个地方给补救过来,在补救的过程中,就需要用到各种工具,各种软件,至于,具体需要多少工具多少软件,就要看你的规模了。如果,只是个人开个小店,只要投资几千元,弄个强盗的3000,弄些免费的工具就够用了,如果,需要聘请很多专业技术员,就要投资PC 3000 UDMA 和PC3000 FLASH或者效率源工具,投资就要10万以上了。

网友A:
数据恢复 嘿嘿,还没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恢复 嘿嘿,还没学过

感觉没那么简单,这个东东挺复杂的

网友(2012-02-28):
对啊太难了但是也不是太难啊

网友:
对啊太难了但是也不是太难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287-1-1.html

网友:
想学什么,都是要先入行,入行后再学,不懂的想办法弄懂,实在弄不懂的,先放下,等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懂了。

网友:
我在一个小店,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员,就用一些免费的恢复软件解决了不少问题,业务多了自然也挣钱多,不用搞的太专业就行了

网友(2012-04-01):
问一下   现在 效率源 三星  希捷  西数   日立   4个盘的效率源工具  大约多少钱?有知道的吗  指点一下

网友:
换磁头,刷固件吗。换电路板就难了啊,,